铝板上种钉,如何固定牢靠?

楼主(2016-10-19):
工装,定位板,450X400X6铝板一块。按照25x20的数量,15毫米的间距种钉。2.4直径15长的钢制定位销钉,如何才能牢固的固定在铝板上,需要保证在振动盘强力振动下不会脱落,耐碳氢清洗剂,耐300度以下高温回火温度。尝试过乐泰648胶水,振动盘都不过去,直接脱落。用螺纹连接,螺母用几次全部振下来。环氧胶不耐300度回火,直接烤化。两种材料又不能焊接。很头大~~

楼主:
钢钉为SUJ2轴承钢,55硬度,无法旋铆。

网友A:
不能旋铆,可以用常规铆钉铆紧。

网友:
挤压

网友(点评):
反轴端开花象膨胀节那样,再在反而挤压一个倒钉

网友B:
螺母加多个不锈钢平垫片会振动掉下来吗

网友:
铆钉穿过打胚头

网友C:
采用拉铆钉,靠铆钉本身的变形与铝板挤压在一起。

网友D:
怎么个种法,螺帽朝哪个方向

网友:
既然试过加工螺纹,就有能力加工蕾丝。用挤铆铝板的方法应可以达到要求。. D: c( P, [  X

网友E:
既然可使用轴承钢,那板也可改成不锈钢之类的,那就焊接铆接方便了。工装,又不是产品,还不是随便选?

网友:
改用金属嵌件螺母。

网友:
定位销钉增加台阶

网友F:
6毫米厚的铝板改成两块2毫米和4毫米厚的铝板铆固成,铆固在一起之前,先把钢钉做成沉头螺钉状,4毫米铝板按位置单方向做出沉孔,放入钢钉,2毫米铝板盖上再铆固。
就是做得费事些,可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旋铆,可以用常规铆钉铆紧。

常规铆钉如何固定2.4的销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母加多个不锈钢平垫片会振动掉下来吗

会,而且基本上一次振动盘下来就掉十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拉铆钉,靠铆钉本身的变形与铝板挤压在一起。

轴如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可使用轴承钢,那板也可改成不锈钢之类的,那就焊接铆接方便了。工装,又不是产品,还不是随便选?

不锈钢板6毫米太重。散热和变形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铆钉如何固定2.4的销轴?

看贴看错了,2.4直径的钢销固定到铝板上确实不能用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种法,螺帽朝哪个方向

销钉穿板锁螺帽。销钉可以买到一端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F:
6毫米厚的铝板改成两块2毫米和4毫米厚的铝板铆固成,铆固在一起之前,先把钢钉做成沉头螺钉状,4毫米铝板按 ...

这个办法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而且基本上一次振动盘下来就掉十几个了。

你一个螺母下放的几个平垫片啊

网友:
采购好点的防松垫试试,要那种两体的。或者400度局部加热过盈装配

网友:
上个图看看目前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钉为SUJ2轴承钢,55硬度,无法旋铆。

SUJ2轴承钢钉一端车出台阶,铝板上配合打出台阶穿孔,然后让钢钉台阶那头打进铝板,但是台阶限制钢钉不露头半毫米左右,再另一头氩弧焊就可以形成脖颈了,怎么也不怕振不怕热了。

网友:
台阶孔,台阶销,装配后铆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