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未注公差

楼主(2016-10-20):
如果图纸上没有标明粗糙度的公差是多少,一般车加工定义给多少?有没有相关的未注公差标准?

网友A:
参考图纸下方默认工差要求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必须标注,或者有其余标注。如果没有看图纸上是否有形状公差,它们之间有一定关系比如下图:圆柱度与粗糙度就有对应关系,如果没有考虑装配是否需要粗糙度要求,剩下的就是机加工最好还是Ra12.5。

网友:
图纸上除了标注需要严格控制的表面粗糙度之外,其余未注表面要求也应该在技术要求里注明。

网友C:
即使未注明。也需要给出未注公差是多少。

网友D:
至少在图纸的右上角有个其余的标注,

网友E:
一般技术要求会提到未注公差、未注倒角、表面粗糙度参考某GB/T-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图纸下方默认工差要求

图纸没有标明未注公差要求,现在是客人说我们的刀纹太粗了,我们就说你图纸没有要求,双方在扯,就想知道有没有一份未注公差的参考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技术要求会提到未注公差、未注倒角、表面粗糙度参考某GB/T-xxxx

有相关的参考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在图纸的右上角有个其余的标注,

正常是有的,但有一些没有,想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参考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未注明。也需要给出未注公差是多少。

只能说图纸不规范,没有标注出未注的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必须标注,或者有其余标注。如果没有看图纸上是否有形状公差,它们之间有一定关系比如下图:圆柱 ...

非常感谢,能提供下这是哪个标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图纸不规范,没有标注出未注的粗糙度是多少

加工者遇到图纸不明的地方,不要擅自猜测,一定要和出图单位或者个人多沟通。否则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担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能提供下这是哪个标准吗?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第二篇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第二篇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能提供下这是哪个标准吗?

未注公差的标准 :《GBT 1804-2000 未注公差 一般公差线性公差和角度公差》《GBT 1184-1996 未注公差 形状与位置公差》不过图纸一般都要把这个写在技术要求里面,或者有随图表格。

网友(点评):
标准年号不一定是最新的 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第二篇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第二篇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