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上料机构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6-10-20):
零件图如下图所示     产量要求一个小时600个 ,现在初步想法用振动盘振出来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其它好点子,请赐教!

403733

403733

403734

403734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啊……~   快沉了

网友:
你想要的姿态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
可用滑槽完成

网友A:
这不是绞肉机刀子啊

网友:
头回见,不懂

网友B:
首先震动盘送料,滑槽(也连接在震动盘出口上,震动中往前送料)上整齐排列,排列如图一的方向,每个可心隔开一点,,头部还有方向的要求r的话,可用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来筛选,方向不对的,用气动手指拿回震动盘中。每小时600,即每分钟10个,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C:
看不明白啊,来料状态什么样的?在料框内散乱的,还是有规则的摆放?散乱的用振动盘排列出料最简单了,有规则的摆放可以考虑一次性多料装夹上料(比如气缸、电缸顶推等)。

网友:
按理来说这种都是用振动盘。但是,强烈建议你把实物给你们的振动盘供应商看一看,因为他们对振动盘更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震动盘送料,滑槽(也连接在震动盘出口上,震动中往前送料)上整齐排列,排列如图一的方向,每个可心隔 ...

谢谢 您的建议  这个是有方向要求的突出面朝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绞肉机刀子啊

不是  只是一个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啊,来料状态什么样的?在料框内散乱的,还是有规则的摆放?散乱的用振动盘排列出料最简单了,有规 ...

一筐  散乱的   已经给振动盘厂商看了  不知道能不能振出来

网友:
振动盘应该可以

网友(2023-07-26):
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