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彻底堵住定位销孔

楼主(2016-10-20):
请教前辈:

       由于装配精度需要,需要在空心圆柱体上径向打定位销孔(销孔直径2mm,圆柱体壁厚5mm),在装配调整好后需要拆除,另外为了保证圆柱体密封,销孔需要彻底堵住,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焊接后打磨或者做堵头加密封胶

网友A:
圆锥形定位销,或者圆柱形定位销,过盈量搞大点,密封要求严格加固持胶620。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B:
一定要这么干吗?可不可以改一下定位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这么干吗?可不可以改一下定位方法啊

内外圆柱体需要准确的轴向定位相对位置,内外圆柱体用轴承配合起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可以确保准确定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形定位销,或者圆柱形定位销,过盈量搞大点,密封要求严格加固持胶620。不需要拆下来,

定位销是用来定位内外圆柱体轴向相对位置的。因为内外圆柱体需要相对转动,所以定位销是要拆掉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装配好后,将定位销伸入内圆柱体的部分拔出,确保能转动,其余部分留在外圆柱体中,然后用您的方法?

网友C:
才2的孔,可以口子端加M2.5螺纹,以便于封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外圆柱体需要准确的轴向定位相对位置,内外圆柱体用轴承配合起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可以确保准确定位 ...

只为了轴向定位?周向不管的话,何必要定位销啊,阶梯轴就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为了轴向定位?周向不管的话,何必要定位销啊,阶梯轴就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想法

...

谢谢!现在的情况是在内圆柱上固定的某些零件相对于外圆柱的轴向有严格的位置要求,光确定零件在内圆柱上轴向位置理论上可以,但是内外圆柱零件较多,最后有轴向定位要求的尺寸(相当于封闭环)累计误差会较大,

所以现在考虑用定位销,这样累计误差会小一点,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2的孔,可以口子端加M2.5螺纹,以便于封堵

好,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改用无芯销。

楼主:
谢谢您!不过能否解释一下‘无芯销’具体是怎么样的吗?

网友D:
注入玻璃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入玻璃胶,就行了。

谢谢!玻璃胶怕水吗?还有就是大概能维持密封多久?

网友E:
我们采用塞焊,后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采用塞焊,后打磨。

谢谢您!还想请教:

能具体解释下塞焊吗?另外对于 铝制零件可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还想请教:

能具体解释下塞焊吗?另外对于 铝制零件可行吗?

准确应该是堵焊,直接用焊条堆起,然后打磨堵孔。对于小孔可以这样,孔大了不行。铝制零件没有做过,感觉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确应该是堵焊,直接用焊条堆起,然后打磨堵孔。对于小孔可以这样,孔大了不行。铝制零件没有做过,感觉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使用金属修补剂封堵。

楼主:
谢谢!箱体材料是铝材。想请教下

1 具体用什么型号的油漆
2 这种漆的寿命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箱体材料是铝材。想请教下

1 具体用什么型号的油漆

准确的说法叫金属修补剂。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确的说法叫金属修补剂。如下;

好,多谢!

网友:
加密封螺纹

楼主:
谢谢您!
是不是在销孔上攻丝?

网友G: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为什么这么说?你装完了拆不拆?拆了还装不装?再装的时候用不用销定位?这个销,至少这个销孔是应该留着的。如果销孔影响其他功能,只能认为设计欠考虑,什么结构会尽凑到连一个销孔都布置不下去?

网友:
销孔不穿,做成盲孔那样的 是不是就不存在不密封的问题了

网友H:
在销轴两两头焊接密封套,密封套中空可以穿过销轴,外圆加工螺纹,在给密封套加个盖或封堵就行了,密封可靠,还能防止销轴轴向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销轴两两头焊接密封套,密封套中空可以穿过销轴,外圆加工螺纹,在给密封套加个盖或封堵就行了,密封可靠 ...

谢谢您!

密封套是标准件吗?还是要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2的孔,可以口子端加M2.5螺纹,以便于封堵

对 螺纹也可以嘛 定位和密封 还便于拆除

网友(点评):
需要个台阶孔定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为什么这么说?你装完了拆不拆?拆了还装不装?再装的时候用不用销定位?这个销,至少 ...

谢谢您!
因为箱体内要注入液体,只能讲销孔堵住。

你说的问题确实需要思考,因为目前方案只适合一次安装。如果再次安装的话需要另打定位销孔了。

网友(2023-09-02):
改螺纹孔加止付螺丝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