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铜管密封头叫什么

楼主(2016-10-20):
图中的铜管密封,是叫什么名字,是扩口式管接头管套吗

网友:
看上去象卡套式的管接头啊

网友:
卡套式管接头卡套。

网友A:
看图片,不像是扩口式管接头,应该是卡套式的管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不像是扩口式管接头,应该是卡套式的管接头。

对,应该是这种,我们干油管路连接都用这种,不过,这种卡套是一次性的。

网友:
卡套式吧

网友:
油路管接

网友:
楼主发的是大型养路机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