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湿式离合器如何设计

楼主(2016-10-20):
老工程师们,有知道液压湿式离合器如何设计的么,指导下。

网友:
结构参照汽车摩擦片,只不过驱动来自液压缸顶头轴

网友:
   结合分离还是靠摩擦片接触 只是通过油压来驱动和弹簧复位(或相反)  市面上成熟产品已不少

网友:
那里用的?用途都不讲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都是成熟的产品了;首先先搞明白它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