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轴链接问题

楼主(2016-10-20):
电机轴的直径是45mm,功率是0.85Kw。输出扭矩是1270nm。如果选用标准的联轴器太长了,预留空间有点小。想问一下如果是自己做联轴器只要满足要求可以自己加工吧!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

网友A:
可以自己加工联轴器,与轴间隙配合,轴加工一个小平面,联轴器用内六角螺钉旋进打紧与轴的连接。

网友B:
看什么联轴器,简单的,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定做。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的!

网友C:
什么样式的?

网友:
可以的,只是整体成本可能高一些,而且加工时间长一些。

网友:
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即可。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只是单件生产、制造成本会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加工联轴器,与轴间隙配合,轴加工一个小平面,联轴器用内六角螺钉旋进打紧与轴的连接。

做的是十字滑块的!因为链接要求不是很高而且数量很少!就打算自己生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联轴器,简单的,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定做。

十字滑块,数量少,主要是自己加工使用的平台制造!问了个公司的老师傅说是尽量找标准件,自己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式的?

十字滑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