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铁商务座小电视支架的问题

楼主(2016-10-20):
实物如图,,,这种支撑杆转动的原理是什么啊??既可以转动又有一定的摩擦力,起到固定的作用
                  求教求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有知道的前辈说下 谢谢

网友:
这要安装了电视机的铁棒可以旋转而且有压力。
我猜这根是空心的铁管,里面有与它连接的一根轴,轴与空心铁管接触处有一定的摩擦力。

网友:
静待答案

网友A:
可以看看家里厨房的可以转的自来水龙头,那里有 个硅胶垫子,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家里厨房的可以转的自来水龙头,那里有 个硅胶垫子,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B:
带阻尼的转轴连接。有卖这种阻尼连接轴

网友:
光杆加阻尼

网友:
带阻尼的转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阻尼的转轴连接。有卖这种阻尼连接轴

就是在轴旋转部分垫阻尼片吗?请问!

网友C:
填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填充橡胶

填充橡胶 :想象中是一根轴与圆柱橡胶块固定,然后嵌入另一根管中,实现旋转?是这么吗
您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点评):
简单事只能简单想:就是大小管中间套上O形圈之类橡胶件。这样你这想通了

网友:
机械无处不在

网友:
转动部分添加一定的预紧力!

网友:
某宝上搜阻尼铰链,不明白的话或者拆笔记本液晶屏看看。哈哈

网友:
阻尼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