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向顺序阀和平衡阀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6-10-20):
之前一直认为一个单向阀配合顺序阀就是做平衡阀用,今天老师傅说不是一个东西,查了一些资料不太懂,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单向阀配合顺序阀可以用于平衡负载(重物)  但一般只限于重量不大 工况不太复杂的情况  一般老设备使用的比较多

    平衡阀可以通过一定的先导比从而小压力外空开启

    其品类繁多技术成熟(楼主可以查找一下太阳和布赫的平衡阀资料)  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工况

网友:
单向顺序阀和平衡阀的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472437-1-1.html

网友(点评):
这次大侠先手了。

网友(点评):
哈哈,难道又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以后发贴先看一下你的帖子,以免重复。

网友:
顺序阀在简单分级进给运动中还是有用场的。好处是操作工作自己可调,比现在电器控制来得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配合顺序阀可以用于平衡负载(重物)  但一般只限于重量不大 工况不太复杂的情况  一般老设备使 ...

感谢您的回答。
意思就是单向阀配合顺序阀也可以作为平衡阀的功能使用,但是平衡阀是另外一种阀?

网友(点评):
是的 单向顺序阀与平衡阀是两个不同的阀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意思就是单向阀配合顺序阀也可以作为平衡阀的功能使用,但是平衡阀是另外一种阀?

谢谢,了解
那么二者都作为平衡阀使用的时候有什么什么?
因为我看在液压缸垂直使用的时候大部分均是采用单向阀和顺序阀组成

网友(2017-02-07):
平衡阀就是由一个单向阀和一个顺序阀并联而成,可以让活塞停止在某一点,防止活塞杆在重力的作用下滑动

网友:
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