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选型

楼主(2016-10-20):
各位大神,液压缸的选型设计的具体流程是咋样的,求指导

网友:
根据工作压力和行程来选择,还要兼顾安装形式,外形尺寸,品牌,等等。

网友:
   一般的油缸设计流程

   首先根据负载的大小及动作确认油缸压力及活塞和钢杆直径(需要圆整为标准直径)和油缸行程

   然后根据安装空间确认油缸安装形式及外形尺寸

  最后进行油缸内部结构设计及密封设计

楼主:
有没有相应的指导教程呢

网友:
体积按管路在线流量的5-8倍

网友:
结合三楼和五楼的过程,那油缸厂家样本选。

网友:
全扯淡,一看就都没选过油缸,上来先看你用啥泵系统压力多少,没压力怎么定缸径杆径。油缸是系统的执行机械,要为系统服务。农用齿轮泵,工程机械柱塞泵,煤矿的压力更高,先要从系统上考虑。

楼主:
我碰到的情况是:负载很小(不到1KN),但液压缸行程很大(1m左右)。请问这种的液压缸如何选型啊,有没有类似的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