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ABC同心度

楼主(2016-10-20):
图中这样标ABC分别标的同心度怎么理解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这圆柱体与A有同轴度要求,与B和C都有同轴度要求。

网友B:
这样标没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这圆柱体与A有同轴度要求,与B和C都有同轴度要求。

我测量其实以A为基准去测量20外径的同心度就可以了是把    BC不考虑的因为一刀出来跳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标没毛病吧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标注

网友(点评):
哈哈,反正也挺好理解,画图的可能图个省事吧

网友:
错误标注。出图的人的目的应该是想让A、B、C和直径20的圆柱同心,但不应该这么标。

正确的标注应该是:分别标注直径16和直径20的圆柱相对于公共基准C-B的同心度。

网友:
2个基准的有,3个的没见过,是需要a,b,c的轴线在同一条直线上后,在测量与20的同心?

网友C:
其实这种标的方式,也不能说是绝对的错。是为了方便测量,制造。跟轴心线同心是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这就好比方言吧,和普通话有差距,但意思基本表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标的方式,也不能说是绝对的错。是为了方便测量,制造。跟轴心线同心是一个道理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以其中的一个为基准,标注另外两个相对于它的同轴度要求。

网友:
经常在汽车零件上见到这种标注方法

网友:
A,B,C的基准符号标注位置错误,应该与所对应的尺寸线对齐,表示以该圆柱段的中心轴线为基准。这样分别标注的情况比较少。但也不能说是错误。

网友:
这个标法错误,按照GB/T 17851-2010的6.3.2节,此处应在第三框格内填写A-B-C

网友:
这就是软件与应用的距离,相信软件是大公司打造的,所以只能认为标法正确。含义:分别对A、B、C三个不同轴线同心

网友:
这样的标注估计是没有现场生产过的工程师,从测量的原理看,这样的标注对于测量误差有很大的放大不确定性。

网友:
没见过这样标的,
新手画的图。

网友:
不要太纠结标注的方式,搞明白想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这个标注的意思就是,三个有基准符号的部位有同轴度的要求。

网友:
标注有点简化,但是是正确的。要习惯。

网友:
这样品质怎么检呢

网友:
有说正确的有说不正确的,但是大家都看的懂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