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比过大容易导致松动麽?

楼主(2016-10-20):
齿轮传动比过大容易导致松动麽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传动比是多大,但是安装不正确也能导致松动

网友:
一般精密减速/增速机,游隙都很小。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绝对的关系吧。
齿轮松动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磨损。

网友:
传动比过大就算把松动忽略了,从其他方面考虑也不好,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齿轮传动比过大,加剧小齿轮的磨损,小齿轮比较容易坏。松动可能和小齿轮的磨损有关。

网友:
键槽松动,一般不是制作问题,而是你选型设计有问题。

网友A:
不能完全理解楼主所说的“松动”

网友(点评):
这回复才像样。那小河HH,水多的分明是条大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理解楼主所说的“松动”

就是齿侧间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