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分的气动三通球阀和减压阀要求耐压6MPA买不到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16-10-20):
同标题

网友:
6MPa,这么大的气压压力?一般的气动零件都满足不了,正常使用下一般为0.6-1.5之间吧。。看看进口品牌吧,向进口品牌的咨询一下,比如festo。

网友:
到温州双雄阀门有限公司去问一下,如果都没有,就只有定做。

网友:
上化工机械方面官网可能有

网友:
SFV深菲气动三通球阀配套阀体主要技术参数:
1.阀门类型:L型,T型。
2.阀门型号:Q614,Q615,Q645,Q644等。
3.连接方式:法兰,螺纹。
4.公称压力:0.6~6.4Mpa,150~300LB等。
5.公称通径:DN6~DN200 mm
6.阀体材质:铸钢WCB,锻钢A105,不锈钢304/316/316L等。
7.密封材料:PTFE,RPTFE,PPL,PEEK及金属密封材料等。
8.适用温度:PTFE≤150°C,PPL≤250°C,金属密封≤4250°C。
9.适用介质:水、蒸汽、油品及硝酸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