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接近开关是做检测用还是控制到位用?

楼主(2016-10-20):
如何分辨接近开关是做检测用的还是控制到位用的?

网友A:
楼主的控制到位是什么意思?
控制到位也是一种检测,
楼主是想问接近开关是可以当限位用吗?

网友:
接近开关一般都是作为检测用的。做定位使用时精度不高。
想分辨就看看这个接近开关在实际使用中的作用就知道了。

网友B:
检测,一般是测量转速。

网友(点评):
接近开关,还能测转速?还第一次听,看来还是见识少。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都可以有。一般是检测作用,当然也可以作为检测后的定位作用,比如接近开关检测到工件到位,返回信号,PLC根据这个信号,停止工件的运动,这就有了定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般是测量转速。

接近开关做测速或定位,一般精度不是太高的环境下用的低成本方法。原理是:接近开关做速度检测,你只需在电机或其它被检测轴上加一转盘,转盘平均分布有检测体,将信号传回PLC输入点驱动计数器计数,再将计数器的数值提取出来,即可用运算指令计算转速。如:一圈10个脉冲,转了一分钟后计数器显示200脉冲,即200/10=20圈/分钟。

网友C:
如果不是精准定位的话一般是两用的,如果要精准定位接近开关一般只用来检测

网友:
没明白你想问什么·····
接近开关的作用是起检测作用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时可做定位用,一般用于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控制到位是什么意思?
控制到位也是一种检测,
楼主是想问接近开关是可以当限位用吗?

在一个油缸的行程中有三个位置前中后,这三个位置分别有一个接近开关。当油缸走到中位置时,接近开关是起到定位作用,而前位和后位定位分别靠挡铁和油缸本身最大行程,这是接近开关只起到检测的作用了。问题是如果我不知道这三个位置是靠什么定位的,那么如何分辨接近开关的作用,是定位用还是仅仅是起到检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精准定位的话一般是两用的,如果要精准定位接近开关一般只用来检测

当工作需要分辨出来,该如何确认这个开关起的是定位作用还是仅仅是起到检测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工作需要分辨出来,该如何确认这个开关起的是定位作用还是仅仅是起到检测作用呢?

看程序,或者屏蔽看看(安全前提下)。

网友(2016-12-21):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般是测量转速。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点评):
请回看6楼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