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种机构

楼主(2016-10-20):
有没有这种机构:直线导轨上本身有平台,在平台上有个旋转机构,可以旋转90度,这个平台在移动时,旋转机构也可运动,二者在同时运动或只有一方不运动时都互不干扰,各自为战,请问有没有这种机构?

网友:
平台上增加齿轮齿条机构,可以实现  平台直线运动 同时带动 平台上部件做转动。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清爽,稍微画个简图出来也行。

网友A:
齿轮齿条 同步带 摩擦轮 等等都可以实现联动
但是要各自为战,就需要两个驱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 同步带 摩擦轮 等等都可以实现联动
但是要各自为战,就需要两个驱动单元

用差动机构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 同步带 摩擦轮 等等都可以实现联动
但是要各自为战,就需要两个驱动单元

这两个动作 有时要一起动作 有时就单独动作,在一个动或者静止时不能相互影响

网友:
楼主要咨询的是行车机构吗?

网友:
哦,不对。行车机构还是比楼主描述的多一个运动方向

网友:
肯定有啊!

网友:
不差钱的话,直接用模组+DT马达。方便实用

网友:
数控冲床平台与模具转塔。

网友B:
买条直线导轨,在滑块上固定一个平台。在平台上再做支撑固定一个旋转机构,两个机构各由不同电机驱动,自然互不影响。
我猜是纠结旋转机构怎么固定和设计,把电机和旋转机构之间用齿轮链接,或者同步带连接,根据你旋转平台上面带动的扭矩大小,选择电机。
我想其它的应该不用再讲了吧

网友:
要购买这样一套的气动器材,可能没有;但可以自行设计制造,购买直线导轨,导轨上设计一个平台,平台上安装一个气动旋转气缸,可以旋转90度的,控制旋转气缸上的另一个平台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条直线导轨,在滑块上固定一个平台。在平台上再做支撑固定一个旋转机构,两个机构各由不同电机驱动,自然 ...

是否有振动的影响,还有可靠性,稳定性,这些可以通过有限元去分析吧?

网友:
我了个去,只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自己看一下实际要求吧

网友:
各自为战,就得用两个驱动。导轨上面加机构就行啦吧。
激光切割、龙门铣等这类设备,跟你要的很相似吧。

网友:
伺服驱动就行了,有空看看加工中心的运动方式你就明白了

网友C:
按你的描述理解,就是一个直线运动,上面的负载是另一个旋转机构了。是这样吗?

网友:
没怎么听明白,画个简图或许更容易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描述理解,就是一个直线运动,上面的负载是另一个旋转机构了。是这样吗?

是的

网友:
应该是两个驱动才搞的定。

网友:
滑台上装个旋转装置

网友:
在平台上加旋转电机或旋转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