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T6这种材料要注明I类锻件吗?

楼主(2016-10-20):
7075-T6这种材料要注明I类锻件吗?什么样的材料要注明锻件呢?谢谢

网友:
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重要零件,铸件无法满足要求的,要注明锻件。

楼主:
7075-T6原材料是铸件还是锻件呢?谢谢

网友:
楼上说对,我补充:如承载齿轮、受冲击墙板、套之类

楼主:
多谢师傅指点哈

网友:
锻件比铸件的原材料的价格要贵点。
与铸件比较,锻件具有更加均匀的结构、密度、强度完整性,尺寸精 准性。热锻造过程使得金属晶粒细化,使得材料能够达到最大可能的 强度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