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气路回路图,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16-10-21):
发个气路回路图,大家交流一下,学习一下。
许多气路图有复杂的逻辑关系,可以锻炼一下大脑。

网友A:
巧妙的气动控制气缸往复回路,可以通过控制节流阀来控制气缸伸出量,不错,学习了

网友(点评):
节流阀控制不了伸出量

网友(点评):
伸出量不到位是气容选的不对...气路不能这么做...

网友:
楼主能说说,这个图的功能吗,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为何这样设计。

网友:
这蓄能器有说头!

网友(点评):
在逻辑回路 这个叫气容吧...貌似不是蓄能器哦....

网友:
楼主如能贴个路线上来的话,那再好不过了

网友:
这图纸什么软件做的,能仿真是真好

网友:
谁来说说蓄能器的作用,看看和我想的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妙的气动控制气缸往复回路,可以通过控制节流阀来控制气缸伸出量,不错,学习了

调节换向阀动作时间不就间接调节了气缸伸出量了吗

网友(点评):
调节换向阀动作时间,能调节气缸伸出量?愿闻高见

网友:
用蓄能器来获得不同的速度,这才是这个气路的亮点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获得不同速度的目的...

网友(点评):
那个两位三通叫是门 和三位五通叫 双稳...有研究过气动逻辑回路的,出来说说,那个“蓄能器”是不是气容...

网友B:
这个气路的有意思就是在两位两通是通的状态下,不用电可以伸出到位返回,返回到位伸出循环下去...中途两位两通变为断的状态走完这次就会停下...

网友:
看不懂啊 !!!!!才疏学浅啊!!!

网友:
自动往复回路
储气罐和单向节流阀决定往复频率:储气罐越大,单向节流阀开口越小,频率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气路的有意思就是在两位两通是通的状态下,不用电可以伸出到位返回,返回到位伸出循环下去...中途两位 ...

气控阀当然不用电

网友(点评):
对呀 是门和双稳不用电啊容易满足防爆要求,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