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一个零件的成本

楼主(2016-10-21):
一个小零件,材料45钢,需要高频淬火处理。
想知道做这个零件大概需要多少钱。
求告知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0-21 10:19):
以前有用过钨钢做过类似的零件,当然形状比这个简单,但是磨损还是很快,没办法,想试下别的方法。

补充内容 (2016-10-21 16:04):
看了这么多大师们的建议和意见,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
我觉得还是搞错了。我应该直接做一个简单的圆环,然后再做一个杆焊在上面。
这样的话,如果耐磨性不好,就直接改别的材料,连上面那个带螺纹的杆一起换掉。

网友:
至少500一个打样。

网友A:
我想这设计应该没做过一线加工的。

网友:
用数控加工吧,应该不会很贵,
我就不评论设计人员了,毕竟凭一个零件是不能确认什么东西的!

网友(点评):
数控加工太广了,用什么数控设备?

网友(点评):
普通的3轴CNC,算60一小时吧,你大概算下,要几小时。这产品一般小作坊真不敢接,大公司不太愿意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设计应该没做过一线加工的。

加工有难度,还有斜螺纹加工,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

网友C:
这个件用高频,怎么控制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设计应该没做过一线加工的。

确实没做过一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有难度,还有斜螺纹加工,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

我觉得斜螺纹加工倒不是重点,因为精度不高,只需要做到形似就行。因为该零件的下表面会一直和下面的工件接触,磨损很快。

网友(点评):
接触面要求高吗?

网友(点评):
接触面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可以的话建议采用光孔备螺母的形式。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光孔加螺纹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工有难度,还有斜螺纹加工,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

个人愚见:车φ65*25---铣20°工艺平面,钻孔攻丝---打表装夹车掉工艺平面--掉头打表装夹,车24°,φ27.4.---做简易工装上CNC,加工内腔。工装考虑利用斜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用高频,怎么控制变形量

零件加工精度不高的,不需要考虑变形量。

网友(点评):
薄壁高频,不考虑就形,那这个零件根本不能用

网友(点评):
对的,要考虑变形量的,变形后有可能是点接触了,设计的初衷是要求面接触。

网友(点评):
的确薄壁变形会很大,这点是我没考虑好。我需要的面主要在下面,理想来说,是线接触。或者说这是做成这个形状,有更好的耐磨材料么?

网友:
耐磨损,可以考虑表面镀硬铬呀!

网友:
尺寸精度要求不高,那么这个凸台可否考虑分开来加工,再焊接上去?这样就好做多了,车床就能加工主体部分,铣床加工凸台,焊接后,再修整一下。

网友(点评):
关键是零件比较小,45钢焊接也比较麻烦。从工艺上来讲焊接可能要好一些。主要是要考虑耐磨性。

网友(点评):
也就稍微好一点点,修也是个麻烦

网友:
你是要外发吗 还是就技术询问

网友(点评):
技术询问

网友:
35-42元/Kg净重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精铸个球磨的吧

网友:
这件够绝的!

网友:
压铸能否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点评):
我这个零件主要是做实验用的 不能量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车φ65*25---铣20°工艺平面,钻孔攻丝---打表装夹车掉工艺平面--掉头打表装夹,车24°,φ27. ...

凸出那一块底部没给圆角要求,铣刀铣加工后和旁边那一圈锥度衔接要求是多少?
螺纹孔不是问题,第四轴就能解决
45#的材料成本基本等于0
加工后高频需要留量再干吗
工差看不到

网友(点评):
锥度衔接没什么要求 只是要求右侧没有凸起来的就行 高频主要是想试试耐磨性 它本身没什么精度而言 说精度的话主要就是放在平板的时候是稳得 不会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凸出那一块底部没给圆角要求,铣刀铣加工后和旁边那一圈锥度衔接要求是多少?
螺纹孔不是问题,第四轴就 ...

这东西材料成本无限等于0,随便捡个45#尾料都能做
另外要附带一个夹具最后细加工用
大批量会便宜
小批量的我们公司工艺给的价格是$120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 也就是说人民币800对吧 批量的话 数量至少得达到多少呢 200?500?

网友:
这工件形状够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