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加工中心数控手工编程

楼主(2016-10-21):
数控编程的手工编程一定要学好,不要以为学习了三维软件的数控编程方法就行了;那些G代码、M代码等的意义,用法,都应该一一掌握,并能对三维软件的数控加工编程生成的G代码的文件进行检查。

转载资料:

对于数控加工来说,编程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加工的质量与效率,相信大家也是对编程又爱又恨吧。那么如何迅速掌握数控加工中心的编程技巧呢?下面与小编一起学习一下吧!

【暂停指令】

  G04X(U)_/P_是指刀具暂停时间(进给停止,主轴不停止),地址P或X后的数值是暂停时间。X后面的数值要带小数点,否则以此数值的千分之一计算,以秒(s)为单位,P后面数值不能带小数点(即整数表示),以毫秒(ms)为单位。

  但在某些孔系加工指令中(如G82、G88及G89),为了保证孔底的精糙度,当刀具加工至孔底时需有暂停时间,此时只能用地址P表示,若用地址X表示,则控制系统认为X是X轴坐标值进行执行。

【M00、M01、M02和M03的区别与联系】

  M00为程序无条件暂停指令。程序执行到此进给停止,主轴停转。重新启动程序,必须先回JOG状态下,按下CW(主轴正转)启动主轴,接着返回AUTO状态下,按下START键才能启动程序。

  M01为程序选择性暂停指令。程序执行前必须打开控制面板上OPSTOP键才能执行,执行后的效果与M00相同,要重新启动程序同上。M00和M01常常用于加工中途工件尺寸的检验或排屑。

  M02为主程序结束指令。执行到此指令,进给停止,主轴停止,冷却液关闭。但程序光标停在程序末尾。

  M30为主程序结束指令。功能同M02,不同之处是,光标返回程序头位置,不管M30后是否还有其他程序段。

【地址D、H的意义相同】

  刀具补偿参数D、H具有相同的功能,可以任意互换,它们都表示数控系统中补偿寄存器的地址名称,但具体补偿值是多少,关键是由它们后面的补偿号地址来决定。不过在加工中心中,为了防止出错,一般人为规定H为刀具长度补偿地址,补偿号从1~20号,D为刀具半径补偿地址,补偿号从21号开始(20把刀的刀库)。

【镜像指令】

  镜像加工指令M21、M22、M23。当只对X轴或Y轴进行镜像时,切削时的走刀顺序(顺铣与逆铣),刀补方向,圆弧插补转向都会与实际程序相反。当同时对X轴和Y轴进行镜像时,走刀顺序,刀补方向,圆弧插补转向均不变。

  注意:使用镜像指令后必须用M23进行取消,以免影响后面的程序。在G90模式下,使用镜像或取消指令,都要回到工件坐标系原点才能使用。否则,数控系统无法计算后面的运动轨迹,会出现乱走刀现象。这时必须实行手动原点复归操作予以解决。主轴转向不随着镜像指令变化。

【圆弧插补指令】

  G02为顺时针插补,G03为逆时针插补,在XY平面中,格式如下:G02/G03X_Y_I_K_F_或G02/G03X_Y_R_F_,其中X、Y为圆弧终点坐标,I、J为圆弧起点到圆心在X、Y轴上的增量值,R为圆弧半径,F为进给量。

  在圆弧切削时注意,q≤180°,R为正值;q>180°,R为负值;I、K的指定也可用R指定,当两者同时被指定时,R指令优先,I、K无效;R不能做整圆切削,整圆切削只能用I、J、K编程,因为经过同一点,半径相同的圆有无数个。当有I、K为零时,就可以省略;无论G90还是G91方式,I、J、K都按相对坐标编程;圆弧插补时,不能用刀补指令G41/G42。

【G92与G54~G59之间的优缺点】

  G54~G59是在加工前设定好的坐标系,而G92是在程序中设定的坐标系,用了G54~G59就没有必要再使用G92,否则G54~G59会被替换,应当避免。

  注意:(1)一旦使用了G92设定坐标系,再使用G54~G59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断电重新启动系统,或接着用G92设定所需新的工件坐标系。(2)使用G92的程序结束后,若机床没有回到92设定的原点,就再次启动此程序,机床当前所在位置就成为新的工件坐标原点,易发生事故。所以,希望广大读者慎用。

【编程换刀子程序】

  在加工中心上,换刀是不可避免的。但机床出厂时都有一个固定的换刀点,不在换刀位置,便不能够换刀,而且换刀前,刀补和循环都必须取消掉,主轴停止,冷却液关闭。条件繁多,如果每次手动换刀前,都要保证这些条件,不但易出错而且效率低,因此我们可以编制一个换刀程序保存,到时用M98调用就可以一次性完成换刀动作。

  以PMC-10V20加工中心为例,程序如下:

  O2002;(程序名)

  G80G40G49;(取消固定循环、刀补)

  M05;(主轴停止)

  M09;(冷却液关闭)

  G91G30Z0;(Z轴回到第二原点,即换刀点)

  M06;(换刀)

  M99;(子程序结束)

  在需要换刀的时候,只需在MDI状态下,键入“T5M98P2002”,即可换上所需刀具T5,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失误。广大读者可根据自己机床的特点,编制相应的换刀子程序。

网友:
指令功能讲的很详细,不错,以前的数控说明书讲的都很详细,现在的都偷懒,只有指令代码,不说明具体什么功能,连用法都一笔带过。太没职业道德了!现在做数控加工的人95%不会使用G68 G69 G15G16G04P/X G101等不常用指令。

网友(点评):
只会走直线的操作工多!

网友(点评):
我会用G81- -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对,见过很多编程员只会电脑编程、手工编程连个“方”都搞不出来!

网友:
建议整篇西门子、三0、法那科、包括国产各个系统编程的头尾程序,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