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齿轮传动比对齿侧间隙的影响分析,望大家指正

楼主(2016-10-21):
我认为齿轮传动比过大会导致齿侧间隙较大;
因为p=m.π 所以大小齿轮齿距一样长,但是因为传动比过大,小齿轮曲率就很高,也就是说同样长的圆弧,小齿轮弯曲的狠一些,这样其弦长就短,卡入大齿轮后就会有齿侧间隙。不知我这样分析对不对,总之我查遍所有资料也没能找到相关同样论述,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发出来与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A:
好像没有注意有这样的说法。个人认为应该不会,模数一样,两个齿轮的齿数不一样,但它们的齿面是接触的,不应该有间隙的变化。

网友B:
间隙与齿轮传动比大小无关。

网友C:
侧隙与传动比无关,与精度有关。请阅读机械手册_齿轮传动_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与齿轮传动比大小无关。

传动比相差不大影响忽略,过大则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隙与传动比无关,与精度有关。请阅读机械手册_齿轮传动_精度

传动比过大时请注意大小齿轮齿距的细微变化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变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注意有这样的说法。个人认为应该不会,模数一样,两个齿轮的齿数不一样,但它们的齿面是接触的,不 ...

传动比过大时请注意大小齿轮齿距的细微变化

网友:
齿厚和模数有关,齿侧间隙和齿厚有关。所以传动比对齿侧间隙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正是因为齿侧间隙和大小齿轮齿厚(齿距)有关,所以当传动比过大时请注意大小齿轮齿距的细微变化

网友(点评):
这位楼主对齿厚的概念就模糊不清。基础的东西,要自己先好好看书去。

网友:
惭开线理论上是一致的,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网友:
楼主,你了解齿轮变位 和安装中心距这两个概念吗?

网友(点评):
这里不讨论变位齿轮,安装中心距当然有影响,但是在这里我只讨论齿轮传动比对齿侧间隙的影响

网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看看书呢?臆想很节省时间吗?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也想往变位上扯啊,怎么就臆想啦

网友D:
居然还是查遍了资料。。。看来查资料的能力也有待加强

网友(点评):
算了,他连变位都不懂,还曲率高呢,也不想想小齿轮为什么会那样

网友:
严格说,齿轮侧隙和齿轮精度无关。虽然需要一定的精度才能达到设计侧隙。侧隙和齿轮的使用场合有关。参考DIN3967。

网友(点评):
怎么会无关?DIN3967可不是这么说的

网友(点评):
不论是DIN还是ISO还是AGMA,都不是这个观点

网友(点评):
两个人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是查遍了资料。。。看来查资料的能力也有待加强

如图所示我把上面的齿轮直径大幅度缩小(相当于加大传动比),因为模数不变,所以齿距不变,但是齿轮直径变小,红圈所圈的齿就会变瘦,那么就会有侧缝隙出来

网友(点评):
说你看书少,你就老实低下头求教。你这臆想和态度,本来想告诉你看什么资料,也懒得和你说了

网友(点评):
请大师赐教

网友E:
笑死了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笑死了快

你既然这麽狂妄,你给我解释一下滚刀加工直齿圆柱齿轮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我把上面的齿轮直径大幅度缩小(相当于加大传动比),因为模数不变,所以齿距不变,但是齿轮直径 ...

对牛弹琴了,哈哈。所以,编辑了,哈哈

网友(点评):
挺会找台阶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出来,你不服气,有点脾气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不是好事。

为什么说你看书少呢?从你的表述就看出来 ...

我的表达是不够专业,这大概才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师不屑一顾的原因吧,但是我看到你针对我的两条建议,我就鄙视的笑啦,看来你们真的没有耐心看完我所表达意思啊。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心态,我们搞技术的有你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东西,哪怕是自己天天熟视的东西,也会有自己在需要重新琢磨的东西。

网友(点评):
哈哈,阁下继续,哈哈,

网友(点评):
你这麽自信,为何删除你刚才说的东西呢

网友(点评):
你坚持你的臆想就好了。如果你是齿轮行业的,我反而心里有一丝窃喜。

网友(点评):
但是,你这种水平,我觉得应该不是齿轮行业的。所以,你什么样,和我没关系。网上说话,还需要找台阶,你可真是太逗了,哈哈,

网友(点评):
是啊,网上说话你都删除,你可不是一般的逗呦

网友(点评):
这莫说你是专业做齿轮的哦,那么恭喜你啰,带着你的盲目自大祝你走的更远呦

网友:
齿轮传动的侧隙与传动比无关,你所描述的现象应该是大小齿轮齿面接触时的滑移率不同差别。侧隙是由设计精度和加工精度来保证的。

网友(点评):
哪看出那菜鸟楼主的描述,里面牵扯滑移虑(是滑动率/滑动系数?)?

网友(点评):
没有一点关系,我是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