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有一个选项卡删不掉

楼主(2016-10-21):
请问为什么我的solidworks2014有一个选项卡删不掉,且里面也没有功能键?就是图中红圈里的部分,请问是软件原因还是设置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在上面随便放个按钮 看看可以删除吗?

网友A:
将软件关了重新打开也有吗?鼠标点在上面有提示什么按钮?

网友B:
不知道您的二维软件安装的什么软件?有可能是二维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的二维软件安装的什么软件?有可能是二维软件的问题?

AutoCAD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关了软件重开还是会出现。
记得是在选项卡里点没得,或者是拖到旁边。
应该是以上两者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软件关了重新打开也有吗?鼠标点在上面有提示什么按钮?

点关闭按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