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与径向圆跳动的应用场所的区别。

楼主(2016-10-21):
        同轴度是指两个轴在公差带的圆柱体内。径向圆跳动是指测量圆柱面在以基本尺寸为直径,公差为厚度的圆筒内。两者的区别很大吗?各用于什么场所,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同轴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圆圆心的偏值,是位置公差,径向圆跳动要求更高一些。

网友:
圆跳动是加严的同度。圆跳动可以理解为同轴度和圆度的综合结果。
在实际使用中,同轴度不方便测量,因此大多以圆跳动的方式进行检测,比如将基准特征定位好,旋转被测零件,读取百分表的度数。
这个方式检测方便,但会造成误判,把本来合格的零件判定为不合格。理由如前面提到的,圆跳动为加严的圆度

根据坛友的提醒,做了更正,圆跳动对应圆度和同轴度,全跳动对应圆柱度和同轴度

网友(点评):
圆跳动跟同轴度其实没啥关系,同轴度是位置公差,全跳动才比圆柱度严格

网友:
尘世天涯说的很对
一般,标注轮等的外径时,我会直接标注圆跳动。

网友:
应用场合:

网友:
您这是什么书啊?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图册》第6卷, 第623页。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图册》第6卷, 第623页。

网友A:
朋友,麻烦问下此书书名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麻烦问下此书书名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机械设计图册》第6卷, 第623页。

网友:
我只能说对于同一个零部件同轴度误差≤圆跳度,所以可以一般用圆跳度检验同轴度

网友:
机械设计图册》第6卷, 第623页。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吗?谢谢

网友(点评):
化学工业出版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跳动是加严的同轴度。圆跳动可以理解为同轴度和圆柱度的综合结果。
在实际使用中,同轴度不方便测量,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跳动是加严的同轴度。圆跳动可以理解为同轴度和圆柱度的综合结果。
在实际使用中,同轴度不方便测量,因 ...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5-07):
可是他们的检测方法是一样的啊!!!用顶尖架,然后每一圈最大减最小。。

网友(2018-04-04):
建议查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正好今天也在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2021-03-13):
这是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