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导向机构导向柱间距越小,运动就越平滑,求解原因

楼主(2016-10-21):
导向柱间距L越大运动就越容易卡壳,反之做则比较平顺,不知大家认同与否,若认同试解释之,若不认同也请出示您的见解
最好能用数学的方法给予证明

网友:
解决平行度。

网友:
平行度和局部变形引起的吧

网友:
感觉是有这个现象。可能导柱距离过远的话,容易翘起(不够水平)引起卡死吧。
其实这卡死也跟其他的一些条件有关,如孔间的平行度,导柱间的平行度,等等。

网友:
楼上全部都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A:
卡阻和L的关系不大,和加工精度有关。导向杆之间的平行度,导向杆的制造精度,导向行程的长度,以及孔与轴的间隙等等。

网友(点评):
赞同。还有跟导向柱的直线度,导向柱与平台的垂直度有关

网友(点评):
这些应该算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阻和L的关系不大,和加工精度有关。导向杆之间的平行度,导向杆的制造精度,导向行程的长度,以及孔与轴 ...

有关系的,这是一本书上说的

网友B:
在不考虑各零件变形和装配平行度的情况下,滑台运动仅仅取决于:1.导向部长度 2.负载偏心距 3.摩擦系数

而与导向轴间距、导向轴直径等无关。

下面以各零件视为刚体时的推导:

网友(点评):
嗯,计算的思路很清晰。但是我认为应该有四个受力点,为什末你只假定两个?

网友(点评):
导柱和导套之间有间隙,受偏心力时,滑台有轻微偏转,真正接触的部位只有图示A、B两点。

网友(点评):
嗯,有间隙确实2个点;证明过程很完美,找不出漏洞;但是间距越小运动越平滑这个观点是一本书上这样说的,可能书作者的实践经验之谈吧,至于谁对谁错,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啦O(∩_∩)O哈哈~

网友(点评):
那本书?可以明示吗?无论理论还是经验,一定可以分析出明确的原因和结论的。

网友:
要看作用点的位置和数量

网友:
五楼说的有理,个人见解为,卡不卡与a与L的比值有关系(a为升降板的厚度),说俗点,就是经可能的提高导柱与板的接触面积,至于原理嘛,就是减小上下驱动力在导柱上的分力角,从而减小压力,减小摩擦力,杜绝卡顿(提醒你一点,没有绝对的配合,任何配合都是有间隙,试着放大这间隙后做受力分析,然后你就懂了)

网友(点评):
你说跟a与L的比值有关系,那么增大L,请试解之

网友:
其实这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一本书上的观点,当然我的前提是不考虑配合孔及导向柱的制造安装误差,不然何来计算证明呢

网友(点评):
书出是人写的,牛顿还被爱因斯坦推翻呢

网友(点评):
呦呦脾气还不小呢( ̄┰ ̄*),你的K值理论可是首创呦,建议明年诺奖提名\(^o^)/

网友:
本人感觉这和孔径的大小和摩擦系数有关,原来接触过,你可以找销轴卡壳相关资料

网友C:
实际这个道理很简单,要是明白下面这两点,你就能理解了
1、对于相同直径和相同精度、材料的孔,那么孔和轴卡死的倾斜角是一定的
2、当增加另一个销轴后如果卡死,那么肯定是以一个孔的边缘为支点,另一个孔卡死
由上两条得出,两个销轴的卡死角在经过两个轴的距离缩小了,并且间距越大,实际卡死角越小

网友(点评):
如你所说间距越大,实际卡死角越小,那么间距是如何改变卡死角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考虑各零件变形和装配平行度的情况下,滑台运动仅仅取决于:1.导向部长度 2.负载偏心距 3.摩擦系数

...

出处就是在这里,整个机构只是这个地方不好理解,所以才发帖出来

网友D:
所谓的比值指就是图中的那个标注角度,动力就是那个倾斜的力,倾斜的程度与轴孔装配间隙有关,增加板的厚度是为了尽可能使那个角度成理想状态,也就是想让它接近九十度,从而减小X轴向的分力,也就是在摩擦系数稳定的条件下减小压力,从而控制Y向的阻力,达到防止卡顿的目的------我已准备好去获诺贝尔奖了,祝福我吧

网友(点评):
嗯,这次算是靠谱一点,好吧我给你先画一个诺奖吧O(∩_∩)O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比值指就是图中的那个标注角度,动力就是那个倾斜的力,倾斜的程度与轴孔装配间隙有关,增加板的厚 ...

之所以推力为什么是斜,这就不用我解释了吧,没有绝对相对水平或垂直,要把它们放大后缝隙

网友(点评):
建议你先看看9楼的计算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这个道理很简单,要是明白下面这两点,你就能理解了
1、对于相同直径和相同精度、材料的孔,那么孔和 ...

大侠的意思是:

网友(点评):
假若图1正确。那么图2应该是两边的配合4个点同时卡死,不可能内侧2个点还空着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画画看。

网友(点评):
我刚才用cad画啦一次,只能证明2个轴比1个轴有更小的卡死角,不能证明2个轴间距越大卡死角越大

网友(点评):
,不能证明2个轴间距越大卡死角越小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这个道理很简单,要是明白下面这两点,你就能理解了
1、对于相同直径和相同精度、材料的孔,那么孔和 ...

只能说这个转动角变小,但为什么会卡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这个转动角变小,但为什么会卡死呢?

他说的是卡死时的转动角变小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推力为什么是斜,这就不用我解释了吧,没有绝对相对水平或垂直,要把它们放大后缝隙

1/抱歉之前我想偏了2/在轴孔配合间隙固定的前提下,理论上来讲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的越小,导柱距离大反而是有益的,之所以实际中恰恰相反,是因为实际推力的作用点和其它力的合力往往不在一个点上面,产生扭矩,产生反力矩,反作用力产生摩擦力。由于m、n是一定的,因此一旦卡住,增加推力是没有用的。九楼很专业啊,受教了。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当轴孔配合间隙固定时,导柱间距越小,导致板的倾斜度会加大,也就是如附图中AB与水平线的夹角变大,导致n减小,导致推力产生的扭矩减小,同理m会变大。总力矩的减小,反力矩的力臂的增大,通过扭矩的平衡式子自然得出A\B点出的反作用压力减小,从而AB两点处的摩擦力相对的小了些许。在相同的加工精度条件下(无论导柱是远还是近,扭矩一定会产生,九楼分析的很好,但他并没指出楼主想要的答案,即导柱距离与阻力的关系,所以我给你加点调料)导柱距离近点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16-10-22 09:53):
抱歉昨晚回复有点粗略,关于证明L与夹角的关系的图片中有部分错误,但结果绝对成立,我重新梳理了证明过程,在回复中。

网友:
L距离拉得越远,对加工精度,直线度等就要求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考虑各零件变形和装配平行度的情况下,滑台运动仅仅取决于:1.导向部长度 2.负载偏心距 3.摩擦系数

...

静态分析确实无懈可击,但板长影响倾角,你可以尝试动态的分析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抱歉之前我想偏了2/在轴孔配合间隙固定的前提下,理论上来讲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的越小,导柱距离大反 ...

梳理证明结果 太想夺得诺贝尔奖了 呵呵~

网友(点评):
舰长的执着精神值得肯定啊\(^o^)/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梳理证明结果 太想夺得诺贝尔奖了 呵呵~

你的推理有道理。
但需要说明的是:导向轴间距增大,导致滑台倾斜的角度变化是很小的(因为轴与孔的间隙一般都很小),这种变化一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计算时可以采用滑台保持水平时的“原始尺寸”计算。

等有时间可以专门计算一下这种影响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这个转动角变小,但为什么会卡死呢?

卡死就是因为在自锁角之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推理有道理。
但需要说明的是:导向轴间距增大,导致滑台倾斜的角度变化是很小的(因为轴与孔的间隙 ...

我的推导里有这个式子,F推*n=FN*m,正因为轴间距加长、轴间隙小,所以倾斜角非常小,即m会非常小,而实际中动力源往往是气缸或液压缸,F推的值不会太小,而由于升降平台往往会加装各种工装,平衡点不容易准确掌握,会导致n的值相对比较显著,由此产生的FN的值其实并不小(轴孔配合的高精度对平台的升降运动是有害的,之所以追求轴孔配合的高精度是为了升降平台上搭载的工装在所处的水平面内的位置足够精准)。但实际中由这种力导致的摩擦了确实不大,特别像自动化这种行业,动力源不大,升降平台不大,导杆的粗糙度足够小,再加之一些直线轴套的应用,是完全可以忽略这种力的影响(自动化设备中出现的导柱卡死、磨损百分之九十九是导柱平行度或者固定导杆的孔的位置有问题,与这种力关系真不大,这应该就是楼主提到的那本书里的作者为什么仅仅将其作为设计经验模糊的提到的原因吧),重工绝对不能忽略,一个几十吨的液压缸产生的FN是非常可观的,工作环境的恶略也决定了导柱的粗糙度不可忽略,大压力下越磨越粗糙,越粗糙越磨,(话说回来重工设备的轴孔配合相对而言都相当的大,除过加工成本因素的考考虑外,恐怕不实用也是主要因素)

举个实例证明我的论断吧,为什么动力越大的升降平台的导柱越粗,按道理来讲,负载的力都是轴向施加给液压缸或其他动力源的,为什么导柱要粗呢(仅仅针对垂直升降动作)------------面对越大的动力源,导柱需要承受越大的径向力,不能弯,就必须粗(原谅我的低俗)

网友:
L越大对工件精度,刚性及装配要求越高,所以会卡。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这是个低精度,刚度的结构,所以原作者有这个说明。在一般的机床类精度和刚度的产品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网友(点评):
高低精度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可是你的经验之谈,为何如此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抱歉之前我想偏了2/在轴孔配合间隙固定的前提下,理论上来讲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的越小,导柱距离大反 ...

理论上来讲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的越小----这句话是不对的,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不见得越小,你用cad模拟一下就知道啦,卡死点位置也不一定是你图示中所展现的两个对角点,另外在卡死位置时不一定就卡死,恰恰相反卡死位置却是实际运行的正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推导里有这个式子,F推*n=FN*m,正因为轴间距加长、轴间隙小,所以倾斜角非常小,即m会非常小,而实 ...

---轴孔配合的高精度对平台的升降运动是有害的,之所以追求轴孔配合的高精度是为了升降平台上搭载的工装在所处的水平面内的位置足够精准;///嗯是这样的,前面所说的卡死位置恰恰是正常运动状态,所以间隙越小容差能力就越弱,就越容易卡死;
---自动化设备中出现的导柱卡死、磨损百分之九十九是导柱平行度或者固定导杆的孔的位置有问题,与这种力关系真不大;
///自动化设备比较精密,所以推测导柱间距越大,越容易放大这种误差效应;
---重工设备的轴孔配合相对而言都相当的大
///重工设备偏心弯矩大,引起导柱的变形大,所以间隙要足够大,大到一定程度就对导柱间距不敏感啦

网友:
加两个直线轴承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讲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的越小----这句话是不对的,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不见得越小,你用cad模 ...

第一点,我推算的前提是圆柱的轴孔配合足够的小,柱间距足够的大,也就是说,我仅仅针对的是多轴单点接触的情况,对于单轴出现的两点接触的受力情况,移动板对于柱的压力确实与柱间距无关,与板厚、柱直径、轴孔配合间隙、动力作用点的位置有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简化后就是单导柱的移动受力分析,也就是我第一次给你回帖截图的那种情况,第二点,我好像没有说过卡死点就一定会卡死, 卡死的作用点和运动的作用点是一样的,如果配合间隙固定、导柱直径固定,板长固定,那么角度就固定了,这时候决定板是否会正常移动,完全取决于摩擦系数了,正常用作的设备,Fn产生的摩擦力小于动力,尽管导柱与板的接触点和卡死状态时的接触点相同,但不会卡死(卡死点仅仅代表卡死时的作用点,千万别理解成类似螺纹的自锁角度了
唉,争辩这个没有任何意思,你要是思想转不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关于角度与轴间距的关系的推导,抱歉,我不知道怎么去模拟它,但我相信我的推导,因为我找不出的推导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想证明我的错误就拿出证据,图片也好,截图也好,或者推导也好都行,但别丢一句让我模拟去的话就推翻我的推导

网友:
再者,你要是能够保证板件向下运动的和导柱垂直度很好,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抱歉之前我想偏了2/在轴孔配合间隙固定的前提下,理论上来讲导柱间距越大,板倾斜的越小,导柱距离大反 ...

这是我用cad模拟你打开看看

Drawing1.dwg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cad模拟你打开看看

这就是你模拟的,你在逗我么,就这个你还设置权限下载减10个威望??不要让我怀疑你智商有问题

网友(点评):
设威望不是故意的

网友(点评):
你在好好看看,不要想当然

网友(点评):
你所谓AB两个对角点同时接触的情况没有同时出现

网友(点评):
好吧,消消气,看看来冤枉人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cad模拟你打开看看

轴直径10,孔12,轴间距30+10,角度图片中自己看,我真的感觉你在逗我玩...........咋们没有杀父辱妻之仇吧,我觉得还是就此打住吧

网友(点评):
嗯,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你模拟的,你在逗我么,就这个你还设置权限下载减10个威望??不要让我怀疑你智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你模拟的,你在逗我么,就这个你还设置权限下载减10个威望??不要让我怀疑你智商有问题

这是你模拟的,第一你没有各个参数做限定,第二,你自己想当然,还说我,你第二个和第三个模拟图地接触点是导柱的同一侧的,简直错的离谱,请问板单单受到向右的挤压力怎么实现板的水平不行动????关于第一一张图,都跟你说了,关于一个圆柱接触两点的情况就不能套用导柱间距的推导了,它就就只能用类似杠杆的导柱扭力分析了,说简单点,一旦出现单导柱两点接触的情况,其它导柱就成了类似机构约束中的虚约束了(不能完全看作需约束),再次强调这中情况不适用板 长角度分析

要么你是在上学,而且大学一年级的可能性比较大,要么你毕业了但学的不是机械专业,想转行。总之设计之前需要力学材料学等基础,别跑的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考虑各零件变形和装配平行度的情况下,滑台运动仅仅取决于:1.导向部长度 2.负载偏心距 3.摩擦系数

...

好厉害的感觉,学习

网友(2020-01-18):
引用 楼主:
---轴孔配合的高精度对平台的升降运动是有害的,之所以追求轴孔配合的高精度是为了升降平台上搭载的工装 ...

事实证明距离越远越容易卡死

网友:
同等加工和装配精度的条件下,板厚度(也就是孔深度)和跨度L的比值越大越滑溜,数值越小则容易卡死

网友:
卡死角越小,当板倾斜量超出间隙范围时,就越容易发生卡死。

网友:
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2020-02-22):
L越大,导柱处的弯矩就越大,弯矩大小与L的尺寸成正相关关系,所以导向杆的倾斜度也就越大,所以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