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拧螺栓/螺母的扭矩大小

楼主(2016-10-21):
怎样保证螺丝上紧的程度?比如我需要用多少扭矩来上紧螺母,既要保证有一定的防松效果,还要保证被连接的两个零件可以以螺栓为轴相对旋转?这个力是怎么算的?

网友:
如果是拧小镙丝,买一把气动镙批问题都解决了,使用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
使用双螺母或者防松螺母,扭矩根据螺纹大小有标准要求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锁紧螺母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买开槽螺母

网友:
力矩扳手

网友(点评):
他是想把螺栓当销轴用。

网友:
如果用单个螺母,根本无法实现楼主的要求,如果可以相互转动,肯定会松。在这种情况下,螺母怎么可以拧紧?如果要拧紧,肯定会吃掉间隙。被连接的两个零件如何可以绕螺栓转动?唯有锁紧螺母可以实现,因为锁紧螺母停留在任何位置都可以放松。

网友:
这个有规定标准的,具体比照GB/T16823.2执行

网友:
严格来说,这个螺母旋紧力是有标准。
但是现实工作中,基本上是人工拧紧就是了,要有点经验,感觉得拧紧,力度会自己掌握。有些新人,特别是力大的,真的会拧坏螺母的。

网友:
1.控制拧紧扭矩
2.初始拧紧后,控制拧紧转角
3.控制拧紧扭矩的变化率
4.控制拧紧扭矩变化率及转角

网友(点评):
当轴用,就用塞打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