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6台步进电机按时间顺序互相配合?

楼主(2016-10-21):
最近退机械手和自动化流水生产比较感兴趣。想用步进电机做一个小型流水线。为简化问题,姑且将这个流水线流程描述如下:
步骤1、机械手从A位置抓取一个小盒子,通过移动,最后将小盒子放在传送带;
步骤2、传动带向前运动一步,小盒子进入“物料加工部位”,人工向小盒子放入一个小球;
步骤3、传送带再向前运动一步,小盒子进入“成品推出部位”,此部位有一个垂直于传送带运送方向的水平推出装置,最终将成品推出流水线。

为完成以上步骤,设计思路如下:整个流水线共使用6个步进电机。1)上料部分:共使用4个步进电机,其中3个分别负责机械手XYZ三个方向,使用1个电机控制夹爪;2)传送带部分:使用1个电机,驱动传送带,按一定频率,逐步前;3)水平推出装置:使用1个电机,驱动推杆做往复运动。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实现各部分电机在时间上的精密配合?查了些资料,有些初步想法如下:
1、采用感应装置,如接近开关啥的,当机械手将小盒子放在传送带上,接近开关感应到,传送带运动,然后再感应、再动、直到推出流水线。酱紫好像会产生很多误差,时间长了,误差累计会不会很大。个人还是更偏向于通过严格程序化每个电机的动作时间和频率来达到互相配合的目的,如下所述。

2、采用6轴控制器:通过PLC编程,采用6轴控制器分别控制这6个步进电机步数和动作时间, 从而使之间精密配合;但是目前市场上PLC主流还是4轴以下的控制器,对于业余玩耍来说,6轴太贵了。。。。玩不起。。。

3、采用1个4轴控制器,控制机械手,至少保证机械手模块精密运动,然后再采用1个2轴控制器控制控制传送带和推出装置。但是,酱紫机械手部分(4轴控制器负责)和后续部分(2轴控制器负责)似乎就变成了两个毫无关联的部分,怎么样才能让这两个部分在时间上产生配合。也就是说,如何让机械手将小盒子放在传送带上时,传送带正好到时间,往前走一步,然后如此循环。

4、采用6个单轴控制器,分别控制每个电机。但是,酱紫好像所有部件都没有关联了。就连机械手的XYZ轴的运动也没法按照时间顺序去运动了。

初涉此道,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感觉你第一个问题恰恰说反了,不用感应装置,仅仅依靠时间逻辑去控制动作才会产生误差,而且难以预计并逐渐积累。原因是各个机构的运动难以想你想象的那样严格运动,除非是类似凸轮的纯机械机构。

网友(点评):
如果输送带采用同步带+定位装置,盒子能随着同步带准确移位,就可以省去感应器,用时序控制每个电机的动作,自己玩玩是可以的,如果做严谨的工业控制,电机最好加个编码器,毕竟步进电机存在丢步的风险。

网友:
还是司服控制吧,步进电机毕竟有时间差

网友(点评):
求教这个时间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虽然刹车,但停止、启动肯定要时间,

网友(点评):
伺服的启动停止就不需要时间吗?

网友(点评):
绝然不同,在应用上司服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微米级、刹车毫米级

网友:
各电机动作的时间误差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就如你自己据说,用感应开关感应步进电机的工作,到位了,才触发下一步的动作,或者对下一步动作有时间的关联,就行了。

网友:
我有6轴控制器,当时开发6轴机器人用的,价格1000元,支持梯形图编程,工控人员都可以玩,需要联系15335285860,龙

网友:
以上:
1.不会产生误差,可以考虑制作冶具定位。
2.六轴是顺序控制,就算是三轴因为不需要走曲线,不需要插补。
3.同上。
4.六轴可以用PLC去顺序控制,不存在没有关联一说。

网友(点评):
关于第四点,你的意思是说,就算用6个单轴控制器去控制6个电机,只要预先设置好电机开始动作的时间,也是可以做到精确配合的。

网友:
PLC并连,用一个输出端,连接另一个输入端

网友(点评):
控制器还可以这么用??学习一下先

网友B:
传送带,还放一个小球,和我这星期做的一个东西好像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ODkxNzU1M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送带,还放一个小球,和我这星期做的一个东西好像啊

这个流水线应该有四个电机吧,请问是怎么控制,让他们互相配合呢?是四轴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第一个问题恰恰说反了,不用感应装置,仅仅依靠时间逻辑去控制动作才会产生误差,而且难以预计并逐渐 ...

仔细想了一下,茅塞顿开,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流水线应该有四个电机吧,请问是怎么控制,让他们互相配合呢?是四轴控制器吗?

加个QQ吧,1005350727,语音告诉你,效率高点,这样回信息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第一个问题恰恰说反了,不用感应装置,仅仅依靠时间逻辑去控制动作才会产生误差,而且难以预计并逐渐 ...

说的很对!!

网友:
时间控制和传感器控制协作。这个很简单,到位之后通知PLC,开始控制下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