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线中的顶升移载机构一般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6-10-21):
求这方面经验的大师说说

网友:
没有结构与控制怎么来说精度?

网友A:
如果你说的顶起来靠两个(3个)销子定位,这就完全看你销子跟产品的配合公差了,像PCBA板很薄,定位孔精度也还不错
就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重复定位精度
所以不能抛开产品和结构等来谈精度,如2L说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机构的设计了。输送线上的机构的精度不可能要求太高吧。

网友C:
500*300的治具板,3到5个丝,销和孔配合太紧会出问题,容易卡,小治具板可以做高一点。

网友D:
这个和楼主设计的结构有关,和选用的部件的精度也有关。

网友E:
螺旋升降器配伺服电机控制,应该能达到你要的精度。。。。至少你得告诉我们用什么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顶起来靠两个(3个)销子定位,这就完全看你销子跟产品的配合公差了,像PCBA板很薄,定位孔精度 ...

那具体什么结构精度,气缸加导向柱顶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机构的设计了。输送线上的机构的精度不可能要求太高吧。

我们要在倍速链线的上方做一个工位,用来点胶,检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300的治具板,3到5个丝,销和孔配合太紧会出问题,容易卡,小治具板可以做高一点。

那一般销和孔用什么配合能达到你说的这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楼主设计的结构有关,和选用的部件的精度也有关。

可以说说这种精度下用那种顶升机构好呢,定位精度要高

网友(点评):
用丝杠传动,定位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升降器配伺服电机控制,应该能达到你要的精度。。。。至少你得告诉我们用什么机构

还没考虑清楚,初步用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考虑清楚,初步用气缸,==

XY方向精度靠导向机构,如滑轨,Z方向应该没什么精度要求,用气缸没问题

网友:
用汽缸顶,用销钉和衬套配合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2024-04-29):
配合托盘,顶升定位实际0.1mm不是问题啊

网友:
顶升移栽没有定位精度把,又不是输送工装板,顶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