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板在一个平面上相向往复运动

楼主(2016-10-21):
这个GIF动画就是大致运动过程但是,想知道用怎样的结构可以实现呢??
驱动力是电机,板的材质是不锈钢,速度约180mm/s
而且,还需要避免不锈钢面与面之间直接接触,那样的话噪音太大,而且磨损也很厉害
请各位路过的大侠相助

运动过程

运动过程

楼主:
用作上料机构,宽240mm厚20mm行程180mm

网友:
自动伸缩门?

楼主:
不是伸缩门,是一个自动上料装置,现在想的是这么用,但是不知道该怎样驱动
而且不锈钢板要是面与面直接接触肯定不行,还得避免面面接触

楼主:
感谢管理团队账号给加分

网友A:
这个不是那些赛选上料机构上常用的,为什么不用板练循环运动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那些赛选上料机构上常用的,为什么不用板练循环运动上料

不懂啊这个是我刚想到的,就用SW画了一个大致过程
您能给详细说一下么
或者我从哪里可以找到您所说的    赛选          板练循环运动上料??

网友(点评):
打字错误,是筛选,。。我说的入楼下所说。

网友B:
采用同步带方式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手绘的? 直线画的不错!

网友C:
下图齿轮的上面再放个齿条,明白?
一齿轮上下双齿条反向动。

网友:
注意提升物料的径长比

网友D:
上下设置气缸-直线轴承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图齿轮的上面再放个齿条,明白?
一齿轮上下双齿条反向动。

我也来提议一个,一根轴上装两个螺母,左右螺纹,两个螺母就会按照LZ那种方式运动了

网友(点评):
对,我也正想表达这种想法,电机通过皮带带动旋转,正转离开,反转接近。

网友(点评):
好办法1

网友(点评):
每秒180mm能达到麽

网友(点评):
单方向?你可以算下导程和电机转速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F:
感觉应该不能实现;两块板相对运动,送料,但两块板又不能接触;或者两块板侧面加上链条驱动,而且侧面有悬空机构,令到两块板之间有极小的间隙。

网友G:
两块板的侧面连接两根齿条相互运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懂啊这个是我刚想到的,就用SW画了一个大致过程
您能给详细说一下么
或者我从哪里可以找到您所说的   ...

SW 画好后  直接可以转成GIF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图齿轮的上面再放个齿条,明白?
一齿轮上下双齿条反向动。

请问  你这动图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I:
齿轮带一对齿条,相向运动背离运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图齿轮的上面再放个齿条,明白?
一齿轮上下双齿条反向动。

正解,我最近也刚用过,发完才看见大神已经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齿轮带一对齿条,相向运动背离运动都可以。

不错

网友:
2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齿轮的上面再放个齿条,明白?
一齿轮上下双齿条反向动。

两块板之间的缝隙怎样保证呢
或者是如果两块板接触的话
怎样的接触方式呢?滑轨?还是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同步带方式应该可以实现

您是说的这样吧
两块板的缝隙怎样保证呢
或者两块板直接接触的话,怎样避免面与面直接接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设置气缸-直线轴承控制

没有气源啊
只能用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提议一个,一根轴上装两个螺母,左右螺纹,两个螺母就会按照LZ那种方式运动了

左右螺母的这种办法也很好啊
可是怎样保证两块板的间隙
或者运动的时候怎样避免面与面直接接触呢
感谢各位的提议

网友(点评):
看你两块板怎么装配到活动螺母上啊,这还要问吗

网友(点评):
这个很好实现,通过垫片很容易调节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应该不能实现;两块板相对运动,送料,但两块板又不能接触;或者两块板侧面加上链条驱动,而且侧面有悬 ...

就是这个缝隙特别头疼啊
或者怎样避免两块板直接面与面接触呢
感谢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块板的侧面连接两根齿条相互运动。

感谢参与回复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两块板之间的缝隙
或者怎样避免两块板直接面与面直接接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 画好后  直接可以转成GIF动图?

不行的
直接保存出来是AVI格式的
然后我用生成GIF的软件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齿轮带一对齿条,相向运动背离运动都可以。

非常感谢您贴的图片
令小弟豁然开朗
还有就是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两块板的缝隙
或者怎样避免两块板面与面直接接触么

楼主:
没有气源啊
只能用电动的

楼主:
不大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用一个定滑轮连接两块板,然后电机在另一侧拉动其中一块板即可

网友:
两块板的上下间隙可以由带动其运动的辅助机构调整。

网友:
用曲柄滑块,同轴的两个曲柄滑块。如果只有一侧能加曲柄的话,就用曲柄滑块+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感觉相对于齿轮齿条的话,加工成本会低一些把。

网友:
看你具体用法,实现方式很多种

网友:
但是不是每种都能满足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2016-12-1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贴的图片
令小弟豁然开朗
还有就是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两块板的缝隙

两块板各自尺寸多少?要求缝隙在多少?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的保证两块板的间隙,避免接触

网友:
型材,线性滑轨,气缸或者传动丝杆,PL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SW 画好后  直接可以转成GIF动图?

这动画怎么做的

网友:
用板练循环运动上料

网友:
齿轮 双齿条

网友:
用电机带两个偏心轮可实现

网友:
我也想到同步带结构

网友(2017-02-02):
一齿轮上下双齿条反向动。

网友(2019-12-24):
麻烦的问题不是怎么保证相向运动,毕竟解决的方法多,问题是真么保证两块板子的间隙以及负载以后的间隙,我提供两个思路,1在板子两侧安装导轨,具体的导轨要根据工况来选定,定向和负载一起做,2就是板子简单定位,两块板子之间安装牛眼轮,保证接触时是滚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