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的额定功率计算-设计手册怎么有两种公式

楼主(2016-10-21):
两个公式一个是除以小链轮齿数系数,一个是乘以小链轮齿数系数。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A:
1,同样是齿数系数,不同的地方你得看他这系数是怎么来的。
2,搞明白他这个系数的确定过程,就理解这公式了。
3,第一个给了计算公式,那第二个呢,肯定也有他的确定方法。
4,最笨的办法两个都带入算算差多少?
用公式要先弄清每个参数的内涵外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样是齿数系数,不同的地方你得看他这系数是怎么来的。
2,搞明白他这个系数的确定过程,就理解这公式 ...

  我分别代数进去算了,系数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点评):
好好学,有前途!

网友:
那要看二者对它的系数是怎么描述的了

网友B:
也可能f1是K的倒数,此系数非彼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f1是K的倒数,此系数非彼系数。

对 是倒数 呵呵

网友:
应该是两本不同的设计手册上的公式,系数的名称略有不同,计算方法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得数也应该是大致相等的,没有统一公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