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卷绕类线速度恒定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10-21):
现在遇到一个卷绕类的问题想请教大侠们。图中有一个放料盘和一个收料盘,由于工作需要做一边放料一边收料,但是要确保纸带的线速度恒定。目前行业中是用哪些方式实现的呢?每种方式的优缺点又有哪些?

网友:
涨力控制

网友A:
力矩电机,恒张力控制。

网友(点评):
不对题啊!人家问的是线速度恒定。 可以参考老式卡带单放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点评):
通过力矩电机,恒张力控制。可以保证线速度恒定。

网友B:
1,这个实际做起来主要看你的200mm/s的正负误差允许多少?
2,你这结构实际做起来,有纯程序的,有伺服的,甚至变频的,再就是恒张力控制
3,这个最好就事论事~~~

网友:
楼上 xinshiji666同学说的正是。只将楼主叙述中的纸带两字换成磁带,还真的就是磁带录音机的要求。
盘式 卡式,都类似。

网友(点评):
确实不错,关心生活!

网友:
如在纸带传输的的中间加一个测速轮反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电机,恒张力控制。

谢谢大侠指点!我总算是有方向了

网友:
我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测出卷径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个实际做起来主要看你的200mm/s的正负误差允许多少?
2,你这结构实际做起来,有纯程序的,有伺服的 ...

程序的就是程序保证V/R值的稳定,伺服的就是编码器加伺服实时控制速度,你这变频什么意思,可否通俗解释下

网友:
你这就是收放卷设备。不知道你的纸袋厚度多少,卷纸重量多少,可以用磁粉制度器+张力传感器应该可以,当然你这个还有个卷纸端面的平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