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艺

楼主(2016-10-21):
45号钢用硬质合金钻头加工,转速和进给量怎么设定可以最大化减少钻头磨损?

网友:
你用什么样的合金钻头?多大孔?多深?什么设备?。。。。。。额,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需要钻多大的孔,材料热处理过没有?硬度如何?可以去查表,上边给了一个范围,你自己选一个值就可以了,一般取中间值

网友:
一般来说高转速,低进给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磨损。但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
大径线速度50米/分钟

网友:
一般考虑问题的次序是:1、加工质量。2、加工效率。3、刀具耐用度。你把前两个问题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大孔的话要先钻个预孔,另外钻的过程中钻头上沾取润滑油,可以减少钻头的磨损。

网友:
楼主要想确认加工三要素,首先要考虑什么,难道只有刀具磨损?

楼主:
全自动数控机床,10的孔,深40,现在用1200的转速,进给量0.15,一个钻头只能加工一千个左右,改进后不缠铁屑在钻头上,磨损控制在三千个应该差不多了 ,时间越短越好,最好不要超过25秒

网友(2016-11-22):
问题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