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机器人技术活

楼主(2016-10-21):
机器人回到零位,查看位置偏码,与设定的零点位置编码差别很大,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影响么?数值显示回零位置与设定位置误差只有正负0.1

网友:
楼主所指的是机械位置偏差较大。,确认一下机器机构是否有松动。

网友A(2017-03-08):
有可能机械部分间隙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机械部分间隙过大。

问题已经找到,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