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现在的汽车曲轴加工所用机床是几台?

楼主(2016-10-21):
如果按生产线布局的话,加工汽车曲轴的机床布置几台?没有在汽车厂工作过,特别迫切想对此了解,我听说现在用车铣复合中心了,加工出方台,然后做基准,再加工外圆,这是以前的工艺,现在用车铣加工中心了,工序就要被压缩,但是它到底如何布局的呢?需要多少机床呢?(还有磨削、钻孔、检测这些辅助工序呢!)多谢指教!!!

网友A:
1,现在曲轴的生产中多采用具有双主轴的车铣复合机床
2,曲轴在经过粗加工后,必须对所有轴颈进行磨削的精加工
3,曲轴油孔加工目前已逐渐采用枪钻加工
4,为提高曲轴的强度、增加表面耐磨性,曲轴一般需要对轴颈表面、圆角等处进行强化处理,常用的强化工艺有淬火、滚压、氮化等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一台五轴加工中心,一台机床就可以把曲轴搞定。而且效率高,精度高。但是这种设备价格非常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在曲轴的生产中多采用具有双主轴的车铣复合机床
2,曲轴在经过粗加工后,必须对所有轴颈进行磨削的精 ...

谢谢!

网友:
曲轴还要做动平衡

网友B:
传统加工是一条专机线,各个工厂工艺不尽相同,设备有多有少。加工中心一台全包也可以。首先要测算生产节拍,专机线的好处是各工序加工简化单一,节拍最短并且一致,适合大批量连续生产。加工中心则是另一个极端。所以应该先搞清楚每年干多少件,分解下来每件的加工工时是多少,再考虑需要多少设备来分摊这些工时。最后是评估用多台加工中心平行加工,还是专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加工是一条专机线,各个工厂工艺不尽相同,设备有多有少。加工中心一台全包也可以。首先要测算生产节拍 ...

如果每年生产5万件呢,汽车用的曲轴
我看国外的用到7台机床 然后配合一个桁架机械手,不包含那些检测的辅助工序我不太懂工序布局,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每年生产5万件呢,汽车用的曲轴
我看国外的用到7台机床 然后配合一个桁架机械手,不包含那些检测的 ...

按年工作日250天计算,250天*8小时/天*60分钟/小时=1200000分钟。
7台设备总工时840000分钟。年产50000件,每件工时:840000/50000=16.8分钟。
这是倒过来扒的。
正向计算是:先排出一种看上去还行的工艺,算出单件工时,乘以年产量,得出年产总工时,再除以年工时数,
16.8*50000=840000——年产总工时
840000/120000=7——设备需求数

网友(2017-02-09):
引用 网友A:
1,现在曲轴的生产中多采用具有双主轴的车铣复合机床
2,曲轴在经过粗加工后,必须对所有轴颈进行磨削的精 ...

师傅指教,曲轴的画法

网友C:
附件资料为某发动机厂加工工艺卡,年计划产能十万台,可以参考下。

网友:
给位大侠已经给你说的很清楚了,整体工艺布局比较复杂,一般会根据之前的工艺逐步改进。每个厂也都不一样。年产5W是标准产量。汽车零部件节拍一般按60s-90s都可以,因为每个工厂的工人排班也不一样 OEE也不一样。如果要给出一个合理的并且有实际意义的工厂布局。
首先第一步应该了解该厂曲轴加工工艺,根据工艺选机床,然后根据工艺安排物料走向,自动化程度越高,容错率越低。还要考虑未来是否需要增产。是否预留增产机床工位。如果都是单站人工转运物料就比较好规划。不过目前都是要求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规划。

网友(2017-04-11):
加油吧  好好想  多看点资料

网友(2017-05-21):
引用 网友A:
1,现在曲轴的生产中多采用具有双主轴的车铣复合机床
2,曲轴在经过粗加工后,必须对所有轴颈进行磨削的精 ...

师傅 请留下联系方式,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件资料为某发动机厂加工工艺卡,年计划产能十万台,可以参考下。

师傅,留下联系方式求教!

网友(2018-01-26):
引用 网友A:
1,现在曲轴的生产中多采用具有双主轴的车铣复合机床
2,曲轴在经过粗加工后,必须对所有轴颈进行磨削的精 ...

师傅,加工汽车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