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的检具设计探讨

楼主(2016-10-21):
如图9.1+0.2的深度需要控制起来,客户反馈了我们。
现在是想着做个卡板,但那个小台只有0.5mm左右,
担心做出来不好使被骂
不知道各位大手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求详细思路。

网友:
卡板。做成直径51.95-52大的扁板

网友:
卡板是有点糙,很难操作好。虽然简单。最好做个专用的表架,用表打。

网友A:
  检具设计共分为两个部分,下面的是个圆柱,上下两个端面需要平行,做好后测量出准确的高度,然后再根据剩余尺寸做检板

下面部分用于构建一个大的平面

网友(点评):
不错,变形版的游标!

网友(点评):
游标卡尺前面的测头线切割割掉几毫米检测也可以吧;

网友:
也许有更简单的方式呢,比如有一种带钩的数显深度尺就可以测,
条件允许自己做个小配件用在深度尺上

网友:
卡板不太好掌握,建议能直接测量最好,查查看看有没有专用的量具!

网友B:
这样仲不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具设计共分为两个部分,下面的是个圆柱,上下两个端面需要平行,做好后测量出准确的高度,然后再根据 ...

我们现有检具是这样的,但是检验反馈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仲不仲

考虑大概是这样的,关键是好不好操作

网友(点评):
凭手感!下去的和卡住的应当好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大概是这样的,关键是好不好操作

那样做最方便也最便于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有检具是这样的,但是检验反馈说不好用

这个应该好用,是不是他们操作有问题

网友:
这个关键就是基准太小,构造准确可靠地基准是最重要

网友:
做一对类似于游标卡尺的内测量爪样的钩状测量爪,分别粘在游标卡尺的主尺和游标尺上就行了,测量时用这对钩状测量爪测量,相当于测量内经。这个很方便,可直接读数,以后不用了再把钩状测量爪去掉。这对钩状测量爪可做得精细些,材料  尺寸  硬度等方面可以要求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