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画元宝,求助

楼主(2016-10-21):
通过曲线组画如图所示部分,总是达不到要求,变形的厉害。教程中的椭圆可以一半一半的选,而我的我的一选就是整个椭圆。

网友A:
照整个补曲线

网友B:
这里有个到相交处停止,按下去就行

网友C:
选择曲线时有过滤器,先点“在相交处停止”。

网友D:
这3组是UG里常用到的过滤器和点捕捉工具,你找出来,多玩几次就理解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到相交处停止,按下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整个补曲线

试试

网友(点评):
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曲线时有过滤器,先点“在相交处停止”。

谢谢啊,教程上没说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3组是UG里常用到的过滤器和点捕捉工具,你找出来,多玩几次就理解是怎么回事了。

都是高手啊

网友:
10.0还未使用过呢,功能是不是很强大啊!

网友:
ug每个常用命令都学透,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试

搞定一种方法了

网友:
选线时,选择为单条线,及选择那个“从相交处断开”的那个选择,就能选择半个椭圆线了。
好像已经有高手做了解答了。
我的教程视频有这么的一部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1MzUwMTY1Mg==.html?f=27806265&o=1

网友:
变化扫掠也可以吧,而且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