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弧长与直线相等

楼主(2016-10-22):
SolidWorks里面随便画一条直线,与一条半径固定的圆弧,怎么设置直线与弧长相等,可以在拉动直线的时候圆弧也跟着收缩。先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运行参数化设计,圆弧的弧长由半径计算,将半径与直线的长度建立关联。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你这个图片你怎么弄出来的,动态图好有意思

网友(点评):
录像后转为GIF我一般这么干。

网友(点评):
层主很有才呀,确实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能不能拖动直线然后圆弧也跟着动,而不是这样要输入数据。

网友(点评):
别做梦行吗,尺寸驱动就得这么办

网友(点评):
其实SolidWorks里面完全可以做一个弧长与直线的等长约束关系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是有办法的。只是没有而已。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寂静天花板,怎么哥你火气这么大了。。。。。。。淡定,或者禅心。。。。

网友(点评):
只能改尺寸驱动。

网友(点评):
尺寸驱动已经很简单了,楼主还嫌麻烦吗?

网友:
这是要做什么用的

网友B:
首先弧长与直线长度的尺寸的等式关系必须得建立,这是前提,然后把直线的驱动尺寸变为从动的,这样无论是不是在草图绘制状态下,都可以用鼠标指针拖动直线端点,改变直线长度,而弧长也跟着变动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还可以标注弧长,并让弧长用公式来表示,并与直线长度相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弧长与直线长度的尺寸的等式关系必须得建立,这是前提,然后把直线的驱动尺寸变为从动的,这样无论是 ...

虽然也是要一下一下拉还要重建,不过辛苦天花板哥了,谢谢了。不过我理想的是边拉边变动,这是最好的。可能这就是SolidWorks的不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嗯,不错的解答,不过很好奇楼主是怎么做的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不错的解答,不过很好奇楼主是怎么做的视频

用的录制GIF小软件软件名:GIFGIFGIF

可以百度搜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那个方程式怎么出来的,我用等于号,最后选择勾,确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怎么用不了?

网友:
如果用PROE来绘制的话似乎也很不错,画起来也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弧长与直线长度的尺寸的等式关系必须得建立,这是前提,然后把直线的驱动尺寸变为从动的,这样无论是 ...

你好,我把直线尺寸改成了从动,然后拖动直线变长变短,但圆弧尺寸不变啊,只有双击圆弧的尺寸然后点确定圆弧尺寸才变成和直线一样,是怎么回事啊,请赐教

网友(点评):
正常的,你拉长拉短之后SolidWorks不会立刻反应过来的,你要点那个重建模型,快捷键ctrl+B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把直线尺寸改成了从动,然后拖动直线变长变短,但圆弧尺寸不变啊,只有双击圆弧的尺寸然后点确定 ...

哦,原来如此,谢了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话说选择的哪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录制GIF小软件软件名:GIFGIFGIF

可以百度搜索

嗯,我发现你对软件的研究i还是比较深入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方程式怎么出来的,我用等于号,最后选择勾,确定不了

输入等号之后加个空格,然后再输入方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入等号之后加个空格,然后再输入方程

好的,试试

网友:
这个好  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还可以标注弧长,并让弧长用公式来表示

网友(2016-11-24):
引用 网友F:
输入等号之后加个空格,然后再输入方程

请问用哪个函数?

网友(2017-01-07):
引用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看了几遍 才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弧长与直线长度的尺寸的等式关系必须得建立,这是前提,然后把直线的驱动尺寸变为从动的,这样无论是 ...

你说的驱动改从动是什么意思 怎么改的 不明白  初学者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A:
添加方程式

SW2014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