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三爪卡盘,还有其它夹持圆柱体的方法吗?

楼主(2016-10-22):
RT,要求定心,越简单越好

楼主:
前提是夹持的工件不受力

网友(点评):
夹持力都不受???

网友(点评):
因为工件在工作时基本不受力,所以不想用三爪卡盘

网友:
夹头、使用V型块做个专用的夹具等等等、、、

网友(点评):
另外工件要求旋转,并有定心的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弹夹、V块都能达到定心要求、要求旋转更不是问题!不知道您想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程度?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点评):
工件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怎么旋转?想不明白楼主的工况

网友:
V夹,加回转气缸。

网友:
弹簧夹头

网友(点评):
机加工用的这些夹具太笨重了

网友:
气动或液压夹头。

网友:
既然夹持了怎么会不受力

网友:
V型槽,可以用两个V型槽固定夹紧,打紧螺钉

网友:
采用双顶尖结构。

网友:
端面磁力吸盘吸住,旋转后用胶木棒靠外圆,达到定心。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不要求自动定心,方法比较多。要求自动定心,还是用三爪卡盘最简单。

网友:
胀紧夹头

网友:
V型块,工件怎么不受力,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7-07-04):
你好,激光切管卡盘,自主研发,生产,制造,销售,需要联系!15653536115,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