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按1:1打印出来的图纸尺寸不对

楼主(2016-10-22):
实际宽是100mm的话,打印出来的只有95mm。

网友:
确认一下模板设置。打印时比例及分辨率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因为你按照套合方式打印的,而套合方式要留出图纸边界的,而打印机默认的图纸边界是比标准打印纸小几毫米的。
绝对按照1:1打印的,图纸边框打印不出来,因为被打印机默认的图纸边界吃掉了。
楼主是第一次打印吧

网友:
图框要预留一定空白位置,打印设置要按1:1.

网友:
图框限制了,可以不要图框,直接1:1打印。

网友:
AUTOCAD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对出图没有什么影响,只要尺寸正确就可以。对放样有影响。

网友:
我猜楼主是不是想要一个类似纸质的样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