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选型求助

楼主(2016-10-22):
各位大神,我碰到的情况是:负载很小(不到1KN),但液压缸行程很大(1m左右)。请问这种的液压缸如何选型啊,有没有类似的液压缸?

网友A:
1,1KN也不是特别小,是推还是拉。
2,拉的话考虑的少些,随便选,推的话1000mm也可以问题不大,楼主不放心可以加导向。

网友:
   2楼正解

   同时为满足刚性和稳定性 缸径杆径可以适度选大一点  缸筒上可以用铰轴安装形式并尽量靠近导向套 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B:
空间允许直筒式,不允许滑台式

网友:
你是配什么使油缸出力1KN。。

楼主:
油缸主要受拉,我根据负载计算的油缸的缸径和活塞杆径特别小,缸径12mm杆径6mm,这还是我选用公称压力最小的时候计算的,这样的数值,配合1m的行程合适吗?

楼主:
主要是用油缸来做提升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KN也不是特别小,是推还是拉。
2,拉的话考虑的少些,随便选,推的话1000mm也可以问题不大,楼主不放 ...

油缸主要受拉,我根据负载计算的油缸的缸径和活塞杆径特别小,缸径12mm杆径6mm,这还是我选用公称压力最小的时候计算的,这样的数值,配合1m的行程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允许直筒式,不允许滑台式

滑台式,是指多级套筒式液压缸吗?

网友(点评):
不是,它是杆子不动,缸在动

网友C:
用20的油缸吧。主要是理论出力和回拉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缸主要受拉,我根据负载计算的油缸的缸径和活塞杆径特别小,缸径12mm杆径6mm,这还是我选用公称压力最 ...

液压我不是很懂,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0的油缸吧。主要是理论出力和回拉力。

我还是个菜鸟,20是指缸径吗

网友:
找相关品牌的产品手册,即使没有这么长的,也可以向厂家订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个菜鸟,20是指缸径吗

是的,

楼主:
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就是液压系统的公称压力应该如何选择呢,比如一套液压系统有好几个执行元件,那么我这个系统的公称压力怎么选择?

网友:
负载那么小,为什么不选气缸?

网友:
1千牛太小了,买个葫芦吧,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