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中的P1代表什么意义?

楼主(2016-10-22):
  前几天抄图的时候看见一个焊接符号看不懂,还请坛中前辈指点,晚辈受教了。如图,请问红圈中的P1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
作平焊理解吧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标注方法,学习了!

网友A:
单面坡口焊,加工坡口留钝边1mm。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顺便问一句:截图是哪个标准,标准号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GB985-88 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坡口焊,加工坡口留钝边1mm。

GB985-88 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http://www.rrjd.cn/article-9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