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16版GB标准工程图模板

楼主(2016-10-22):
求2016版GB标准工程图模板,谢谢啦

网友:
这个自己可以做。

网友:
这个要自己做的。

网友A:
我做的是2016版本的。自己要做好多图框模块的。比如齿轮的、链轮的、综合明细、工艺卡等。把做完的模块另存为图框模本。在另存为以前把“”项目”的只读模式改为:读-写。因为2016版的其中有许多标注是不符合我们国标的,要自己改的。你有时间下载一下,陈伯雄老师的工程图标注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2016版本的。自己要做好多图框模块的。比如齿轮的、链轮的、综合明细、工艺卡等。把做完的模块另存 ...

能把齿轮和链轮的给我吗

网友:
齿轮和链轮参数栏

网友:
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公司的要求。你可以参考一下的。其实PCCAD的图框和标题栏还有参数栏都做的非常好的。你有时间可以看看的。

网友:
不光是把图框和标题栏设计好就行的,要让它自动把你设计的零件的一些有关的参数都自动把图框等相应的位置的数据都自动的填写好的。

楼主:
这个是怎么设置的,请教

网友(2016-11-21):
弱弱的问一下,企业用的多吗??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2016版本的。自己要做好多图框模块的。比如齿轮的、链轮的、综合明细、工艺卡等。把做完的模块另存 ...

inventor 工程图图框能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