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角加速度!

楼主(2016-10-22):
由公式E总=Jω2/2、E总=E1+E2+E3+En,算出电机在系统中需要提供的扭矩T=Jα,这个α角加速度是不是可以用电机稳定运转的速度除以启动时间t来计算!看的一些资料说是要根据电机启动的T-S曲线计算斜率!
请问,我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A:
首先在满足电机启动T-S曲线下,可以这样计算。
意思是看你扭矩够不够提供这样的加速度,不能一概直接用额定转速除以加速时间。
要满足电动机的固有启动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满足电机启动T-S曲线下,可以这样计算。
意思是看你扭矩够不够提供这样的加速度,不能一概直接用额 ...

谢谢你的回答!在符合电动机的固有启动特性曲线下,电机需要的最小扭矩这样计算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吧,或者在算出来在圆整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这样算的。

网友:
加速度,末速度-初速度再÷加减速时间

网友(点评):
从静止开始,初速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