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孔门加工变形

楼主(2016-10-22):
小弟这有个网孔门,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中间变形的现象。希望论坛大神给点建议。
板材用的是Q235-A,网孔设备为63T,但单次冲压只有50个,,但门上有如下图,是门结构问题,还是设备板材问题;

网友A:
冲密集孔错开冲,一次冲的孔尽量多,减少冲压次数,冲完校平。我们这里是这么干的。你这板太长,冲的孔估计都上万个了,最后肯定要校正,要不都没法折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密集孔错开冲,一次冲的孔尽量多,减少冲压次数,冲完校平。我们这里是这么干的。你这板太长,冲的孔估计 ...

我们也有校平,但是总是最好还是不太好

楼主:
类似中间凹下去了

网友:
1,孔这么密,冲压次数又多,没冲完板都塑形变形的不行了。
2,我看不管怎么冲很难不变形,
3,改结构,改加工方法”不冲“,或者干脆改网板之类的。

网友(点评):
但冲压效率高。

网友B:
解决网孔门变形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如果有可能适当加大网孔的间距,最小距离>=2倍板厚;
2、优化冲切程序,先将外形和其它特征冲完,最后冲切网孔,网孔最好采用交叉跳冲的方式;
3、适当垫高下模的高度;
4、采用冷轧深冲板;
5、冲切后校平。

如此密集的网孔冲切后变形是肯定的,尽量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这种密孔必然变形, 中间应力无法释放, 客户图纸上的公差多少?

冲孔的方式错开冲, 然后多校平几次,....

网友:
那么长的板材,孔的密度那么大。不变形才怪呢。如果确实要保留这么多孔,建议能否在板材内部增加加强筋之类的东西,也部件的是加强筋,可以是装饰一样的结构,但起到的作用是加强筋作用。

网友:
孔破应力失放,吨位加大以使冲模整平

网友:
孔太密了,单次冲压的孔数减少,冲孔到一定数量时应进行校正

网友:
冲压不懂,不能把下模和压模板都做成中间凸起,4边凹陷吗?用以错开冲头的作用时间,减少材料复杂多向流动和多向应力

网友:
如果设计几道加强筋就解决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网孔门变形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如果有可能适当加大网孔的间距,最小距离>=2倍板厚;
2、优化冲 ...

网友:
我们以前机柜门是外发给别人冲孔后,拉回来再折弯,外面有专门冲孔校平的设备,效果很好!

网友:
这种密孔必然变形

网友:
底部增加塑料垫板

网友:
或者用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