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公称压力选用

楼主(2016-10-22):
液压系统的公称压力应该如何选择呢,比如一套液压系统有好几个执行元件,那么我这个系统的公称压力怎么选择?

网友:
液压系统常用的公称压力为 2.5  6.3 16  25  31.5 (MPa)  更多的可以查找国标 GB T 2346-1988

一般液压系统都有多个执行元件,各执行元件压力不同时,可以采用多泵、多级压力阀、比例压力阀、减压阀等措施

网友:
系统的公称压力选最大的,其它的可以通过减压阀调节。

网友:
1,系统的公称压力就像楼上说的选最大的,其它的可以通过减压阀调节,
2,如果确实执行机构多,调节不太好,就用多泵实现独立系统吧,主要看你各个动作是怎样执行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