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锻件裂纹

楼主(2016-10-22):
正在锻打的工件上下表面都有裂纹(像是氧化皮夹杂在其中),换了不同的材料打出来还是存在缺陷。此工件壁厚只有7mm左右,重量420g.
请各位老师帮助看下,是否是模具结构的问题造成的缺陷?还是工件冷却太快或是其它原因。我试过把下料重加大后此问题有改善。

网友A:
那就多半应该是加热造成的缺陷了。

网友:
感觉是冷却的时候造成的,冷却速度没有控制好。

网友B:
每班开打前模具氧气预热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班开打前模具氧气预热一下就好了

每次都是预热后才开始打的,还是有这个裂纹。

网友(点评):
分析肉子流向,改进坯料形状

网友:
建议换下毛坯规格,重量不变,直径修改下

网友:
毛坯加热温度是不是低了?

网友:
还有就是冷却速度要控制,好像这个原因多些

网友(2017-03-03):
裂纹产生的原因是材料过剩(材料不足将产生折叠),每个零件都有裂纹说明材料流动不好或变形量大产生堆积,尝试在裂纹附近的模具拐角位置优化模具结构,如减肉或优化拔模角

网友(2017-12-26):
温度提升点试试

网友(2018-06-20):
2楼碉堡了

网友(2018-07-24):
金属流动产生异样

网友(2019-03-29):
我倾向于模具结构不良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A:
那就多半应该是加热造成的缺陷了。

网友(2021-07-27):
加热温度不够,时间不够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