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焊接”件做的出么?

楼主(2016-10-22):
   如图, 中间直筒件用2半焊接起来,蓝线是焊接位置,2侧2个法兰再与直筒焊接,  材料厚1.2,SPCC或不锈钢,焊接要求满焊连续焊缝,   要求变形很小,   可以做出么?

网友:
钣金结构采用下面的形式焊接会更好一些。

网友:
这样做成本高,用二楼的方法成本低。

网友:
1,做个焊模,非常好,
2,我见过你这样的,焊缝都一样位置,没问题。

网友:
两侧的两个法兰应该不是一个整体吧,是在每个转角的地方断开的吗?

网友:
楼主这样焊接是可以的。至于是否变形,应该看看你这个件的尺寸是多大,如果尺寸大的话估计多半会变形,因为你这个件厚度有点薄。

楼主:
法兰是整体的

直筒件4个边的内圆角是R5,因此不能是2楼方法

网友:
激光焊能做到。对钣金件尺寸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
1.2料要全部焊的话总,用亚弧焊

网友:
2楼方法正确。否则,就是特殊工艺要求,要吗设计员是个雏

网友:
直筒件4个边的内圆角是R5

网友:
做好夹具,焊接总是避免不了变形,条件允许,2楼的方法可以用

网友:
材质为不锈钢,厚度仅1.2,用氩弧焊,变不变形无所谓,这么薄,用手都能让它变形

网友(2017-04-07):
激光焊接没问题,激光走直线

网友(2017-12-12):
二楼的方法好

网友:
薄板受热,变形量会很大

网友(2018-03-26):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2018-05-19):
2楼的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有多大?1.2材料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2楼的简单点,学习了。

网友(2018-07-16):
二楼说的对,还要看板材尺寸吧。

网友:
两边中间各加上一条加强筋 两头再拍铆钉,再来焊接 变形量很小

网友(2018-08-31):
二楼的设计是合理的

网友(2018-10-08):
如果你的折弯机足够精密,可以用一块整板加工,法兰直筒一体,蓝线只留一条焊接,另外一条做成一体。焊接只含一条蓝线及拼焊法兰8个角。这么做焊接变形最小,外观最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