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作求助

楼主(2016-10-22):
各位前辈,在这求助下:我公司有台设备,x轴是由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齿轮箱来动作的,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x轴运行一段时间后,x轴移动尺寸跟实际尺寸会有2-3mm的变化,就是时好时不好,x轴的间隙没有这么大,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

网友:
除了机械间隙外,电磁干扰也会造成这种问题,例如同一车间有焊接作业等强辐射,电气系统尤其电缆屏蔽不好。

网友:
联轴器同心度与型号要求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