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环形弹簧制造,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6-10-22):
一个环形弹簧制造,求大师指点。见附件图片图纸,材料是65Mn弹簧钢的,要求外面切口锋利,切口方向要求从环形内面向外面切口,是客户的要求。

网友:
用铣刀铣。有这么特殊的要求?只要保证尺寸就可以了,还必须规定从哪个方向切。

楼主:
客户要求外面切口锋利,切口方向就必须从环形内面向外面切口,这样外面切口才锋利,产品材料是 65Mn弹簧钢的 ,机床加工成本太高了吧?产量也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外面切口锋利,切口方向就必须从环形内面向外面切口,这样外面切口才锋利,产品材料是 65Mn弹簧钢 ...

用冲床直接冲出,但切口不是从里到外。

网友:
车-淬火-磨-割-磨-整形-OK

楼主:
机床加工成本太高了吧?产量也达不到吧。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的产品图片。客户的加工工艺:1)弹簧机做出环形弹簧,2)冲床加工切口,现在客户要求在弹簧机上一次做出来。

楼主:
客户要求的产品图片,

补充内容 (2016-10-24 10:16):
怎么样都上传不到产品产品

楼主:
客户要求的产品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床加工成本太高了吧?产量也达不到吧。

客户要求的产品图片。客户的加工工艺:1)弹簧机做出环形弹簧,2)冲床加工切口,现在客户要求在弹簧机上一次做出来。

楼主:
客户要求的产品图片。怎么样都上传不到产品图,

楼主:
国外环形弹簧制造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Mzk1NzY2OA==.html

楼主:
环形弹簧制造视频Ring trimming operation
国外环形弹簧制造视频

网友(2017-10-19):
就是想获得一个整齐的内表面吗,磨下口就好了

网友(2018-04-29):
应该可以一次成型

网友(2019-10-23):
割一个模具,产品线径和外径是多少,铁丝还是钢丝。应该可以做出来。得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