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丝时,丝锥断在孔里面该怎么办?

楼主(2016-10-22):
回丝时,丝锥断在孔里面该怎么办?

网友:
多大啊?太小可能麻烦点。我们这一般盲孔用电火花,通孔上线切割.......

网友:
能用手枪钻打出来吗?

网友:
用小些的钻头钻,小件不值钱的话直接报废。

网友(点评):
你一般是用什么钻头?可以打得动锋钢材质丝锥的钻头不多。

网友:
丝锥有三道排屑槽,按槽的形状做三个小件,将出来的半截和三个小件一起装进孔里,再向外旋。

网友:
回丝断里面的,一般很难取出来,2楼的方法最佳

网友:
我们厂里用的电火花,就是感觉很慢

网友:
攻牙断裂能够敲出来,退牙断裂那你就2个方案
1、报废
2、通孔线切割,满孔电火花

网友:
火花打或者使用断锥器取出来!(断锥器市面有卖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电火花

网友:
1,细点的焊条,找个电焊师傅,接上点焊接,对准断面一点把焊条焊到断锥上。
2,卸了焊把,折弯焊条,顺利拧出,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