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可以更好的传动

楼主(2016-10-22):
各位机械社区的盆友,我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图中下两只滚轮固定,由正齿轮传动。我在中间加一组齿轮和马达固定传动下面的两齿轮,如果传动的整组被拉出来后,再推进去后还能和马达上固定的正齿轮啮合传动吗?
2.图中可上下的滚轮组要随工作物的厚度经拉伸弹簧来做调整(上下两组滚轮胶面没有重合)。目前客户常用工作物2mm厚(图中看到的是设定好2mm的工作物时,上下两组正齿轮正好正确啮合),假设客户的工作物最厚为5mm,那么上下两组齿轮分度圆未相切,那么我把分度圆模数选大一点可以吗?分度圆未相切会有什么结果?我这设想估计不能成功,如果有更好的方案也欢迎讨论
-----如果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描述清楚的欢迎大家提问。

网友A:
2,...那么我把分度圆模数选大一点可以吗?用变位齿轮设计

网友B:
该型号的施密特联轴器工作原理、条件等---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123870-1-1.html

施密特连杆联轴器
http://www.cmiw.cn/thread-304800-1-1.html

网友C:
按照你的意思,你这应该是经常需要更换的,而且更换的物料还不确认。如果把滚组的齿轮做变位齿轮,中心距差太多是不能做的。
应该在边上加个过渡齿轮,这个过渡齿轮的位置可调。要不就把齿轮改为链轮传动。

网友(点评):
大侠的办法最为,实用,简单,有效,赞,!

网友D:
1.看你从什么方向拉?上下拉肯定不能啮合,把齿磨一下,左右拉有希望啮合,偶尔也有卡阻。
2.中心距增加3mm的情况下啮合传动,会造成重合度减少,噪音,冲击。如果转速低,不频繁正反转,再把模数加大,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型号的施密特联轴器工作原理、条件等---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123870-1-1.html

感谢,这个可调的范围有点大。我是要随弹簧微调,再啮合

网友E:
个人觉得肯定不好了。因为有齿轮的部分经常要拉出来,调整物件厚度后又塞回去,这个齿轮的中心距可能不是很准确,而且对齿轮齿面也有安装时有冲击,加速损坏。
当然要求不高时也可以,重新安装时,转运着齿轮安装,并对中心距要有定位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意思,你这应该是经常需要更换的,而且更换的物料还不确认。如果把滚组的齿轮做变位齿轮,中心距差 ...

感谢。
1.上下两组滚轮都是由一套抽屉滑轨抽拉出来,更换的频率不是很高吧,但是未更换方便,这个是要的。滚轮中间通过的物料目前说是2mm,预留2~5mm的物料都可通过。上下两组滚轮目前的中心距是46mm,请问有可能做变位齿轮的方式吗?
2.加过渡齿轮的位置可调,这个起来像是要手动调整的。下面一组滚轮固定,马达又是固定再本体上,为方便可抽拉出整组滚轮才选的正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那么我把分度圆模数选大一点可以吗?用变位齿轮设计

谢谢。这个不太明白,能说具体点吗?没接触过,如果能做是上下两组都得换变位齿轮吗?

网友(点评):
变位齿只是凑中心距,对这种中心距要求变动的场合,应该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你从什么方向拉?上下拉肯定不能啮合,把齿磨一下,左右拉有希望啮合,偶尔也有卡阻。
2.中心距增加3m ...

谢谢。1.图上看到的正是面对后方位,应该就是你理解的左右拉,这个卡阻对使用的体验很大吗?
2.这也正是我担心的问题,减少了重合度。模数加大,那齿顶高要有多少重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肯定不好了。因为有齿轮的部分经常要拉出来,调整物件厚度后又塞回去,这个齿轮的中心距可能不是很 ...

谢谢。是要拉出才选择正齿轮传动的。马达固定再本体上可微调。那请问像这种动力固定,又可方便抽拉的还有什么好的传动方式吗?

网友F:
铡草机的送草机构正是这样的。调节范围那是远远的大于3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铡草机的送草机构正是这样的。调节范围那是远远的大于3mm。

谢谢,能否有详细点的图片呢?

网友G:
在两侧各加一个惰轮(齿轮),惰轮有张紧来适应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两侧各加一个惰轮(齿轮),惰轮有张紧来适应位移

现在啮合的方式是四支滚轮同向,各加一个惰轮能否具体点,感谢!还有这个调节能否自动适应不同的板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图上看到的正是面对后方位,应该就是你理解的左右拉,这个卡阻对使用的体验很大吗?
2.这也正是 ...

是从齿轮的切向方向,不是径向和轴向。齿轮模数选多少,没有做过,凭经验6mm以上。

网友:
方案一:增加一个惰齿轮,惰齿轮是浮动的,分别用连杆与另外两个齿轮联接。
如图示意:

方案二:不用齿轮,用链轮链条传动,可以实现上下运动,链条最好张紧。
觉得方案二好,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