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库刀套断了

楼主(2016-10-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机械手没有回到原有的位置的时候,停止、然后在输入指令实现换刀动作?
. @4 `* b- ?+ r. g# g停止后没有出现报警?你可以看看机械手输入、输出是否有信号、机械故障等来判断原因!

网友:
先看看刀库安装的是否有问题。然后再看看换刀程序是否有问题。一般这两方面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手动把换刀臂转到初始位置,把刀套上得刀取出来,刀库刀位复位,然后再输代码换刀 看正常与否。个人经验。